激光切割机中采用......的精度差别---[请教高人]

楼主(2006-06-30):
分析一下在激光切割机中采用精密同步齿型带传动和采用中等精度滚珠丝杠的精度差别,主要是定位精度和重复精度.各位高人赐教.

  • · 基础|主题: 795, 订阅: 90

网友:

熊侠解决不了的问题,必有价值。大家想办法!

网友:

呵呵。。那还真不知道激光切割机设计方面的知识~~~

帮顶

网友(2006-08-31):

呵呵,真是设计中的问题,不知道LZ是不是想自己装一台呢~

其实各有所长,关键还是要看供应商。如果精度好的情况下,齿轮齿条较丝杠的钢性好。

网友:

如果定位精度要求高的话,个人偏向于使用丝杆。

特别在激光机的工作行程较长时,丝杆的精度应大于同步带。

而且同步带过长的话还有张紧调节问题,强度也差一些。

用同步带的好处应该是结构紧凑,价格更为低廉吧。

网友(2006-10-16):

应该是丝杠,
kong 说的有道理
我觉得
在加工时悬臂移动有时频率很高,
这样丝杠的优点就更明显了
另外
要用激光加工的东西应该是追求高精度的

网友:

日本的激光切割机用丝杆~
德国通快和瑞士百超的用齿轮齿条~

网友(2006-11-21):

时间长了就用误差了?

网友(2006-12-22):

我觉得这个问题主要是从耐用度来看.在设备使用的初期,进度应该都差不多.但是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由于皮带的老化,不可避免地出现间隙增大,就会对设备精度产生较大影响.所以长期使用的话,当然是丝杠,齿轮等等传动会更好,当然价格也会更高.
例如,在数控车床中,机床尾轴的传动系统一般都会提供几种方案供客户选用,当然价格也不一样,就是这个道理.反过来说,设备的选型还是和要加工零件的精度密切相关,如果零件精度不高,也就没有必要选择高精度的配置.

网友(2007-03-15):

1,采用精密同步齿型带传动位移速度比丝杠快,由于在加工时很多是在空跑,所以位移快了,效率就相对高了,
2,齿轮齿条可以采用不同硬度,以后更换费用就少,由于是一截一截连接,用一段时间后可以把磨耗多的和少的对掉,不象丝杠整根研磨或更换,费用昂贵.    ,
3,精度来说,和丝杠一样,都分等级,如C3,C5等,同级精度一样

欧洲的设备多数采用精密同步齿型带,国内或部分日本设备采用杠快

网友:

呵呵,感觉这才像进入了技术交流园地
9楼和10楼的都考虑到耐久度的问题
这个很关键
任何东西用久了都会产生损耗的
那我们是否该用统计的方法来评估合适的更换零配件的时间间隔
这样才能保证加工精度和制程稳定性~~~~~
无论选用哪种搭配,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也许可以节省更多资金,人力和物力~~~~
拙见,呵呵~~~

网友:

其实也要看使用场合等问题.
如果像很大激光机床等,我觉的用同步带不是太合适,丝杠和齿轮齿条比较好些,也可靠些.
保养也很重要.

网友:

同一以上观点,同步带一般在不适合用用丝杠和齿轮齿条的情况下用,如果条件许可当让选用后者。

网友(2007-05-24):

引用12楼的:其实也要看使用场合等问题.
如果像很大激光机床等,我觉的用同步带不是太合适,丝杠和齿轮齿条比较好些,也可靠些.
保养也很重要.
--------------------------------------------------------------------------------
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其实在用齿轮齿条时候,伺服马达的动力是先经过减速齿轮厢,再靠同步带来传递给和齿条亲密接触的那只齿轮的,所以齿轮齿条传动中,同步齿形带是同时使用和不可缺少的。

同步齿形带的价格比较便宜,更换也很容易,松动的机会也很小

网友:

理论来将,滚珠丝杠+导轨的精度要比"拉皮条"的精度高,就长时间工作而言是这样的..

如果想要"拉皮条"定位精度提高,那么要着手考虑NC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消除随动误差...

在很多样本上看到:
滚珠丝杠+导轨,定位0.03mm/m  重复0.01mm/m
拉皮条 , 定位0.1mm/m  重复0.05mm/m
直线电机:定位0.02mm/m  重复0.01mm/m

网友:

嗯,楼上的说的差不多

网友(2007-08-30):

我觉得用齿轮齿条的比较好的,最好看客户要求,如果要求高的话, ,建议用瑞士GUDEL的齿轮齿条,精度耐磨度相当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