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活塞销尺寸的自动化测量

楼主(2006-06-30):
祝贺新栏目,新斑竹.

发动机活塞销尺寸的自动化测量,用于摩托车发动机的组装线,请各位高人发表看法.

网友:

用传感器测量。

网友:

活塞销的自动化测量可采用轴类零件分选机测量分组。
分选机采用传感器校零相对测量,通过PLC控制分组动作。
不知道你说的活塞销外径、长度尺寸、分组精度间隔及工作节拍
有什么要求?

网友(2007-04-23):

用气动加上那个传感器测量,我们用过河南洛阳新和精密的在线测量,他们做的挺好的

网友:

能否考虑用图像处理系统来进行检测,轮廓测量仪非接触测量用过很多了,在可靠性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你可以到轴承厂去了解一下,那里的测试仪器比较适合你的要求。

网友:

公差是多大,投影测量误差大,传感测量成本大,还是采用专用三点测量好一点

网友:

这类零件一般用气动测量,然后量仪提供分组信号给PLC控制一个自动料道。
可以手动测量,自动分组;也可以从加工线下来就全自动,取决于您的需要啦。

无锡迈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