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泪求弹簧套筒加工工艺!

楼主(2006-06-30):
实在是找不到啊.哪位高手有的话帮帮我.!!!给个简单的加工工序也行啊.

+ |0 t C

(带锥面的薄壁弹簧套,带锥面的一端揩油3个轴向槽.主要结构包括夹爪,簧瓣,导向部分.)

感激不尽!!!!!!!!!

楼主:

不好意思,应该是:带锥面的一端开有3个轴向槽.

网友:

车加工完成后(锥面与导向部分留磨削余量)铣槽,注意,不要全部铣开,在端面的一角留一点.热处理后磨加工.最后用锯片砂轮把留下的一点切开.

网友:

车-铣(留工艺连皮)-淬火-定型处理-磨-去连皮
各工序间需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