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0Cr17Ni4Cu4Nb用磁铁吸得住?

楼主(2006-06-30):
不锈钢0Cr17Ni4Cu4Nb(17-4PH、SUS630)用磁铁吸得住?!

磁铁应该吸不上不锈钢的呀!------哪位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

应该吸不住,0Cr-3Cr之间都无磁性,3Cr以上的就是不锈铁了,如SUS430等,可以吸住.

楼主:
Re: 在线求助:不锈钢0Cr17Ni4Cu4Nb用磁铁吸得住?!

谢红帆船, 但是这个材料磁铁吸得住的!

网友:
Re: 在线求助:不锈钢0Cr17Ni4Cu4Nb用磁铁吸得住?!

看来和其他0CR的不锈钢还是成分上有区别的,那就是所谓的不锈铁了.并不是所有的不锈钢都无磁性.

网友:
Re: 在线求助:不锈钢0Cr17Ni4Cu4Nb用磁铁吸得住?!

它是沉淀硬化不锈钢,是特种材料,应该说是目前在国内很好的一种不锈钢,在石油行业用的比较多。热处理后硬度很高。它有磁性,但是很弱。

网友(2006-08-31):
Re: 在线求助:不锈钢0Cr17Ni4Cu4Nb用磁铁吸得住?!

马氏体型不锈钢.具有铁磁性.当然吸得住了!

网友:

奥氏体的都不能给磁铁吸的

网友:

440c是可以吸住的,具体成分不清楚,以前用过

网友:
Re: 在线求助:不锈钢0Cr17Ni4Cu4Nb用磁铁吸得住?!

引用 网友A:
0 K# J7 W: A# |& ^. ]# @( a T 马氏体型不锈钢.具有铁磁性.当然吸得住了!

. w" [, o S* T9 D

同意!

网友:
Re: 不锈钢0Cr17Ni4Cu4Nb用磁铁吸得住?!

长见识以前一直以为不锈钢是没磁性的

网友(2006-10-02):

3Cr13也有磁性

网友:

有写不锈钢本来没有磁性,锻造后就有磁性了

网友:

好象只有马氏体型不锈钢具有铁磁性

网友:

碳钢、   铁素体型和马氏体型不锈钢有磁性,
- b1 k  Y, K0 `& b( g奥氏体型不锈钢无磁性,但其冷加工硬化生成马氏体相变时将会产生磁性,可用热处理方法来消除这种马氏体组织而恢复其无磁性。

网友:

呀,我以前认识都错误拉.学习

网友:

这种钢应该是带点磁性的,但不是很大,只是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