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知道SUS444材质的成分、用途和性能

楼主(2006-06-30):
客户要求用444材质,444材质在国标那里没有!不知道谁用过这种材料,知道这种材质的性能。

网友:

日本标准-不锈钢
≤0.025 C      ≤1.00 Si    ≤1.00 Mn    0.040 P     0.030  S    17.00-20.00 Gr      1.75-2.5 Mo         ≤0.025N

屈服强度 25      抗拉强度42      延伸率20      HB217    HRB96    HV230

网友(2009-04-17):
444其實就是在430中加入約2%的Mo,如此可使其抗氧化能力更強.

网友:
日本的钢材牌号,主要用来做水箱,卫生设备。
抗点蚀能力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