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焊接和激光切割时对人体有危害吗?

楼主(2006-06-30):
请各位谈谈激光焊接和激光切割时对人体的危害有哪些?严不严重?

网友(2006-08-17):

激光切割的光源当然对人体有危害了。

但只要采用具有安全保护罩的设备、佩带防护镜等措施可以避免,问题不大!

网友A:

一般的激光设备应当有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
(1)根据激光装置的级别,有关激光的安全或伤害具有充分的知识与认识的人来指导处理.
(2)三级以上的激光制作由有安全操作适当教育的人来执行。
(3)动作中的激光装置,假如不发出激光光,也不要探视光路中。
(4)激光共振器的调整,光轴调低时,会突然发射激光。要经常注意眼睛的位置来处理。
(5)CO2激光使用眼睛看不到的红外光大型激光时,附近的人要特别注意。
(6)不能避免反射光或乱射光时,在使用三级以上的激光时,可以使用保护眼镜。

网友(2008-10-30):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激光设备应当有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
(1)根据激光装置的级别,有关激光的安全或伤害具有充分的知识与认识的人来指导处理.
(2)三级以上的激光制作由有安全操作适当教育的人来执行。
(3)动作中的激光装 ...

CO2激光的光波对人皮肤有危害,但是如果戴眼镜玻璃镜片可以阻隔10.64μm光波
半导体激光的光波对人皮肤没有太大的危害,但眼睛需要用特殊镀膜的镜片,否则会对眼睛有损害

网友:
激光切不锈钢时有时用氮气做保护气体,会生成二氧化氮,闻了对人体有害

网友:

激光焊接和激光切割时对人体有危害主要不是光,是粉尘!这个东西真的要人命~~

网友(2010-04-15):
是啊  那东西比粉尘还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