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制螺纹1/2和管螺纹的1/2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6-30):
我也问个比较弱的问题,英制螺纹1/2和管螺纹的1/2有什么区别,怎么我看两个的大径不一样-_-

网友:

区别大啦!英制螺纹1/2的大径就是1/2英寸,而管螺纹的1/2指的是管子的内孔,详见手册

网友:

多谢指教

网友:

具体的我也说不清,只知道英制1/2是按照一英寸有多少牙数来算的吧。管螺纹1/2中的1/2是指管的内径。

楼主:

谢谢谢谢,刚出差回来,跑下面车间看了下才明白,以前做模具好多标准件等都不太明白。

网友:

慢慢学吧,机械的东西多着那。二楼说的基本正确。

网友:

英制螺纹一寸为25.4mm,故1/2为12.7mm
管螺纹一寸为33mm.
1/8 =10mm
1/4=13mm
3/8=17mm
1/2=21mm
5/8=23mm
3/4=27mm
7/8=30mm
1"=33mm

网友:

英制螺纹1/2是指英制标准螺纹,其公称直径为1/2英寸,其螺纹一般情况下无特殊说明时是指55度三角形牙,英制螺纹一般指按照BS84-1956<惠氏牙型圆螺纹>为标准牙型的螺纹

美制螺纹一般是指按照ANSI B1.1的标准牙型的螺纹,其牙顶角为60度,一般分为UN和UNR两种设计牙型,这两种牙型的主要区别是UN螺纹的牙底是平的或是随意倒圆,而UNR螺纹的牙底轮廓一定是光滑的圆弧连接。一般情况下这两种牙型的内外螺纹不能互相连接。一般在没有注明的情况下,可以选择UN牙型。美制螺纹的系列是指螺纹直径和螺距的组合,对于美制的统一螺纹是指某一系列特定的直径对应的每英寸内的不同牙数,即牙数/英寸。美制螺纹的标准系列包括UNC、UNF和UNEF三个系列,分别代表粗牙、细牙和超细牙;按照每英寸的牙数可分为4,6,8,12,16,20,28和32的恒定系列。

管螺纹的1/2是指管螺纹,其公称直径为1/2英寸,具体应该参照相关标准 美国标准ANSI B1.20.1<一般用途管螺纹>

美国管螺纹一般有以下几种

4 K `* _6 x$ B, T

NPT--美国标准锥管螺纹

NPSC--美国标准管接头用直管螺纹

NPTR--美国标准导杆产用锥管螺纹

NPSM--美国标准机械连接用直管螺纹

NPSL--美国标准管锁紧螺母用直管螺纹

NPSH--美国标准软管连接用直管螺纹

网友(2006-08-08):

多谢了

网友:

长知识!谢了!!

网友(2006-09-25):

我被美制,英制螺纹搞得头大,现在明白啦,多谢

网友:

没有什么复杂的!
通俗所说的管螺纹1/2“就是大径为20.955mm,每一寸(也就是25.4mm)牙数为14(可以用55度的螺纹规测量一下)的螺纹。
英制螺纹应该是25.4/2mm
通俗说的管螺纹是一一对应的
1/8”大径为9.728mm       公称直径(管子、阀门等的内径或通径)为5
1/4”大径为13.157mm     公称直径(管子、阀门等的内径或通径)为10
3/ 8“大径为16.662mm
1/2”大径为20.955mm     公称直径(管子、阀门等的内径或通径)为15
3/4“大径为26.441mm     公称直径(管子、阀门等的内径或通径)为20
1‘大径为33.249 mm       公称直径(管子、阀门等的内径或通径)为25
这些东西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还是埋头苦读的好,老是在网上传来传去,你言我语难免有误,提倡在看书的基础上批判的解读大家的回复!毕竟编手册的才是真正的机械大师!!

网友(2011-04-07):
长知识!谢了!!长知识!谢了!!

网友:
长知识!谢了!!长知识!谢了!!长知识!谢了!!长知识!谢了!!

网友:
英制螺纹一寸为25.4mm,故1/2为12.7mm
管螺纹一寸为33mm.
1/8 =10mm
1/4=13mm
3/8=17mm
1/2=21mm
5/8=23mm
3/4=27mm
7/8=30mm
1"=33mm

网友(2011-05-19):
具体的我也说不清,只知道英制1/2是按照一英寸有多少牙数来算的吧。管螺纹1/2中的1/2是指管的内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