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螺纹怎么加工?

楼主(2006-06-30):
   我们厂生产这么个东东:铜件¢12外圆,壁厚0.58要加工M12牙高0.375的螺纹.

加工时内孔变形<0.03 .牙尖处不得有一点点毛刺,翻边.我们做了好多天,

方法试过不少,依然有毛刺.请大虾们帮忙解决.

网友:

我感觉也很难,得水平够高,特别是加工用得车刀,一定的磨好.

楼主:

是啊.刀要锋利得能杀牛!可两个一做就不行了.变形了.毛刺也大了.

网友:

使用挤压丝锥加工!

楼主:

变形怎么办?螺纹加工后只有20丝了啊1

网友:

用聚四氟作一个支撑套

楼主:

螺纹表面粗糙度怎么样?

网友:

由于采用挤压丝锥加工,螺纹是由金属拉伸形成所以加工中没有切屑。选用合适的加工参数,最好使用润滑油冷却

楼主:

''由于采用挤压丝锥加工,螺纹是由金属拉伸形成所以加工中没有切屑。选用合适的加工参数,最好使用润滑油冷却''变形系数太大了.我今天试过.连总长度,外径………全变形了!!!

网友:

可以上传一张图纸吗?你的加工参数是多少?

楼主:

我只是个小工人啊.那是美国军用连接器的壳体.图纸根本带不出来啊
今天是我师傅他们试的.我清角去了.他们说要先加工这个螺纹.再加工其他尺寸
变形才可以控制.而且光洁度不够.我们的要求太高了.R1.6

网友:

问下,备料是0.58厚的管料,还是加工后的尺寸。

网友:

长见识!

网友:

哈,看到大家说的这样热闹,我也来说几句,
1、做个芯轴。
2、采用标准刀具,高速,小切削量。(用数控加工方便)
如果,2方法不行的话,建议:增大螺纹前角,每刀切削量放小。

网友:

如果长度不长的话建议用套筒装夹!这样可以防止变形!然后用螺纹刀车削!在车出螺纹后!再车一刀内孔(5-10S)!然后再空走刀走螺纹!这样可以去除螺纹毛刺!

楼主:

0.58是加工后的尺寸.外圆先加工到16.然后冲键.在内孔上形成0.8高的键.再加工外圆到11.9.所以只能最后挑螺纹.我们现在加工37.5丝的螺纹
1  转速快.s1000左右
2  进给小.37.5丝.用了12刀做完.
3  防变形.用的是膨胀芯轴.
注:a  螺纹角度60度误差0.5度.
    b  表面粗糙度R1.6
    c  牙尖不得有一点点毛刺翻边.
现在我们的产品毛刺无法杜绝.

楼主:

还有.1 由于内孔有键不能车削加工.
       2 我们用的是镗好的紫铜软爪.所以我所说的变形不是装夹变形,
          而是刀具加工时的挤压变形.
       3 成型牙刀R角太大.我们用高速钢磨成的刀具.牙尖牙根R要小于0.1

网友:

看后觉得这个工件加工较难,不过我们不能就此罢手啊!国外能加工,我想我们想想办法也一定能办到的!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仅供参考:加工铜材易变形,为了防止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着手(1、刀具要锋利 2、工件刚性好 3、切削用量适当)。看到你们在这几个方面都采取了好的措施而没有什么效果,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特殊的板牙来加工。这种板牙应当中心处有个引导用的圆柱部分(其与内孔有很小的间隙配合,应该小于0.03才行,并且它可以先进入工件孔内起到一个板牙定位导向和支承工件内表面的作用,然后板牙随后进入加工状态)这样做也许加工速度慢一些,但是我担心不一定有合适的板牙来用于改造. (工件在多处受对称力的情况下,变形应该是有所改善的吧?) 或者干脆通过计算后将刀具的径向前角磨的大大的!小小建议,请勿见笑!

网友:

你的工艺有错误,最好加工螺纹后进行外形加工,如果确实没有办法,你可以用带边定高的螺纹车刀车刀,前角大一点。

网友:

解决问题了吗?
先解决毛坯,最后是先罗纹后精加工内孔啊。不过这样你的材料不能太长。画个草图上来吧!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
我想有一点大家不太清楚.
我要在内孔形成0.8高的键.只有从外面冲压.如果先加工螺纹.冲键时会破坏螺纹.也就是我昨天所说的"外圆先加工到16.然后冲键.在内孔上形成0.8高的键.再加工外圆到11.9.所以只能最后挑螺纹."内孔有键就不可以车了.工艺是美国佬定的.应该没问题.问题是他们是怎么消除毛刺的!!!!

网友:

昨天没看明白,今天有点清楚了,让我想想再告诉你吧

网友:

工件材料是不是不对路啊?
另外高速车螺纹时,最后一刀一般切削深度(背吃刀量)要大于0.1。再有就是如果做一个较精确的刀排,其有两个螺纹刀头,关键是相邻两刃所交而形成V字形,利用V形的尖角是否可以修整牙尖呢?不过这样既使能成,但是刀具做起来比较麻烦,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个条件啊?

网友:

一个小建议,先按你自己的方法车螺纹。然后用相应的丝锥过一遍,应当能去除毛刺。当然丝锥精度要做好。

网友:

说的很对 哦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们正在定做一个板牙.希望可以去处毛刺.
现在我们改良了刀具.毛刺已经少了好多.美国佬勉强接受了我们的产平了.^_^!

网友:

真替你们高兴

网友(2010-10-02):
这东西容易变形,一点毛刺都没有很难搞噢,车好了用沙皮打一下就行了

网友:
菜鸟路过,学习了。这么薄的铜螺丝哪里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