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燃机主要件——机体和缸盖的制造过程的讨论

楼主(2006-06-30):
机体和缸盖都属于箱体类零件,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它们的制造工艺,特别是关键部位的加工工艺过程,比如机体的主轴承孔和凸轮轴孔,以及前后端面销孔,挺 柱孔的加工工艺,还有缸盖的气门导管孔和气门座孔的加工工艺

网友:

这还真是应该讨论的
请大家讨论
本人由于是搞装配的
对制造过程不是太熟悉
请多指教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啊?生产什么柴油机的啊?我也许能提供帮助!

楼主:

一个一个来,先讨论一下机体前后端面销孔的制造工艺,由于前后端面销孔是齿轮室组件和飞轮壳组件的装配基准,位置度要求较高,我们这里是以端面和主轴承孔和凸轮轴孔一面两孔定位再经钻、扩、铰加工出来,可是很难保证位置度Φ0.06,我知道有的厂家是和主轴承孔一道工序加工出来的。各位还有什么高招

网友:

我是从事缸盖的制造的,从毛坯到成品,想对比较了解这行!

网友:

楼主说的是大中型柴油机还是小柴油机啊?

网友:

你算过一面两孔的定位误差吗?钻匀、扩孔的导向误差是多少?铰孔是浮动的吧,浮动是不能保证位置精度的

网友:

好像机体基本都是一面两销定位呀?
或者上加工中心?

网友:

上加工中心或做专机都是可以保证精度的

网友:

能看出来,9楼是行家,其实,有批量的内燃机的加工都不是问题,无论采用进口或国产的专机都能解决,大型机才要考虑楼主的问题,我国船用高速机的主要问题是热应力问题,还不是机加工的问题.车用机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花点钱,有人设计各种专机.

 P, \

网友:

缸盖主要是铸造的问题(成品率在75%-85%是很高的了,一般有的厂只有30-40%,甚至更低---指火车或船用柴油机),机加工上现在有加工中心,精度不是问题!

机体只不过是大,难度还是缸盖大,(机体有铸造缺陷的话,还是可以修补的,而缸盖就不能修补)!

楼主:

我们主要做中小型柴油机主要产品2100-4108
大批量生产当然用专机,我们这里90%都是专机,专机也有加工工艺方面的问题,好的工艺方法才更能够保证加工精度,还有专机的制造厂家也很关键,有的厂家制造精度较高,有的就很差。我觉得江苏恒力的专机做得还不错,湖北老河口的就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看出来,9楼是行家,其实,有批量的内燃机的加工都不是问题,无论采用进口或国产的专机都能解决,大型机才要考虑楼主的问题,我国船用高速机的主要问题是热应力问题,还不是机加工的问题.车用机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花点钱,有人设计各种专机.

有业务或技术的讨论我们可以留个号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缸盖主要是铸造的问题(成品率在75%-85%是很高的了,一般有的厂只有30-40%,甚至更低---指火车或船用柴油机),机加工上现在有加工中心,精度不是问题!

机体只不过是大,难度还是缸盖大,(机体有铸造缺陷的话,还是可以修补的,而缸盖就不能修补)!

楼上说得不错,缸盖的废品主要是铸造气孔,但是可以通过渗补工艺来挽救,加工方面,气门导管孔和气门座孔同轴度很难保证,不知你们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主要做中小型柴油机主要产品2100-4108
大批量生产当然用专机,我们这里90%都是专机,专机也有加工工艺方面的问题,好的工艺方法才更能够保证加工精度,还有专机的制造厂家也很关键,有的家制造精度较高,有的就很差。我觉得江苏恒力的专机做得还不错,湖北老河口的就太差了

大中型柴油机的机体和缸盖也是一样用专机或加工中心(就是投资不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主要做中小型柴油机主要产品2100-4108
大批量生产当然用专机,我们这里90%都是专机,专机也有加工工艺方面的问题,好的工艺方法才更能够保证加工精度,还有专机的制造厂家也很关键,有的厂家制造精度较高,有的就很差。我觉得江苏恒力的专机做得还不错,湖北老河口的就太差了

* l% e" Z d' H s& f( U/ |

大中型柴油机的机体和缸盖也是一样用专机或加工中心(就是投资比较大)!你觉的铸造有问题我可以介绍你去个企业!是这方面的强项!

网友:

气门导管孔和气门座孔同轴度,加工中心上比较可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 g& o# b l" A! [

大中型柴油机的机体和缸盖也是一样用专机或加工中心(就是投资比较大)!你觉的铸造有问题我可以介绍你去个企业!是这方面的强项!

/ [5 C3 e! L k$ w) K

 [/ v" c

谢谢,不过我是搞机加工的,只是想在这里讨论一下机加工的工艺,对于铸造兴趣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门导管孔和气门座孔同轴度,加工中心上比较可以保证!

; h6 H& ? g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采用什么机床的问题,而是怎样的加工工艺来保证的问题,你们那里是怎么加工的?在加工中心上采用几道工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

 工程师 wrote:
A; q, Z7 ]6 O 5   }

大中型柴油机的机体和缸盖也是一样用专机或加工中心(就是投资比较大)!你觉的铸造有问题我可以介绍你去个企业!是这方面的强项!

# w; q" c( l Q, d: v3 h4 ~

谢谢,不过我是搞机加工的,只是想在这里讨论一下机加工的工艺,对于铸造兴趣不大

那你可以具体一点吗?是什么柴油机上的啊?你现在用的什么方法?问题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P; Q6 V8 A$ j J
 工程师 wrote:

气门导管孔和气门座孔同轴度,加工中心上比较可以保证!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采用什么机床的问题,而是怎样的加工工艺来保证的问题,你们那里是怎么加工的?在加工中心上采用几道工序?

在加工中心上,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在三坐标上也检测过了!

楼主:

& j x

那你可以具体一点吗?是什么柴油机上的啊?你现在用的什么方法?问题在哪里?

我们加工2105缸盖得气门导管孔和气门座孔,其中有一个孔导管孔和气门座孔的同轴度超过0.10,而另外三个孔同轴度都在0.05以内,我们用专机来加工,采用一面两销定位,专机经过多次检测精度都没问题,实在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加工中心上,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在三坐标上也检测过了!

能详细介绍一下你们这道工序的工艺过程吗

使用什么样的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e% g- W

那你可以具体一点吗?是什么柴油机上的啊?你现在用的什么方法?问题在哪里?

我们加工2105缸盖得气门导管孔和气门座孔,其中有一个孔导管孔和气门座孔的同轴度超过0.10,而另外三个孔同轴度都在0.05以内,我们用专机来加工,采用一面两销定位,专机经过多次检测精度都没问题,实在搞不明白,

小柴油机啊!加工中心上工艺没你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Y6 Q8 L4 K h
 工程师 wrote:

在加工中心上,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在三坐标上也检测过了!

 N

能详细介绍一下你们这道工序的工艺过程吗

使用什么样的刀具?

加长钻,好的价格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长钻,好的价格比较贵!

不是单单钻能解决问题的吧?你们分成几道工序加工?是不是用复合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程师 wrote:

加长钻,好的价格比较贵!

不是单单钻能解决问题的吧?你们分成几道工序加工?是不是用复合刀具?

说的太详细了吧!这东西技术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9   说的太详细了吧!这东西技术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说了半天算我白说。老兄如果要你所谓的“技术含量”别来找我!

靠!靠了又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4 n, v* u {' @% o/ i

' a j8 I5 X6 m6 u

 工程师 wrote:

说的太详细了吧!这东西技术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说了半天算我白说。老兄如果要你所谓的“技术含量”别来找我!

: y$ a7 C F

靠!靠了又靠!

不说粗话,你认为技术含量底吗?

网友D:

我做过汽车发动机的缸体、缸盖、曲轴、凸轮轴等零部件的清洗设备设计工作,也是主要针对这些油孔和螺纹盲孔的清洗设计的,因为这些孔的清洁度对发动机的工作寿命、噪音等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网友(2006-11-09):

对于缸盖的导管内孔和座圈锥面的同轴度用加工中心完全可以保证。但对于一缸多气门之间的坐标可就有点小难度了,它必须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才能解决。
车用水冷缸盖导管外台阶面与导管内孔的同轴度及坐标一致性保证有点问题。请行家支招!

网友:

缸盖的气门导管孔和气门座圈都是压入缸盖后一刀加工的,这样能很好的保证缸盖气门导管孔和气门座圈的同轴度.

网友(2007-01-20):

我只知道点缸体,缸盖深孔加工的知识。学习中

网友(2008-03-10):
气门座圈应该有跳动要求,其测量时轴线就是导管孔,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满足了同轴度的要求

网友:
这样的零件不算复杂,一般只要CNC车,加工中心几道工序就能搞定了,汽车空调机上的缸体类零件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这个是机加工的范畴,建议到机械加工里边去讨论。如果你不清楚保这个尺寸的意义。可以到这边来问。

网友:
恩恩,现在一般都是上加工中心了,用设备保证精度

网友:
我做飞轮壳,都是一面两销定位,希望对发动机其他部件有更多的了解!
以上各位讨论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

谁有在加工机体和缸盖过程中使用国内立式加工中心的经验。

网友(2008-04-20):
我们就是用加工中心制造缸盖

网友:
我正准备去上汽的发动机厂去看看呢,一个好哥们在能力管事。我主要看看孔系加工。钻孔-毛刺去除-攻丝。
铰孔。镗孔,最好实现在线检测。

网友(2010-07-24):
这些孔的加工精度要求都挺高的,

网友(2010-09-30):
加工专机配专用夹具可保证精度的。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是专机,都10年左右的生产线,现在还是能保证三轴孔位置度在0.06以内。
我觉得机加不是问题,铸造很重要。特别是缸盖,缸盖内部比较复杂,气孔、砂眼较多。
虽然补渗能解决问题,但是对整机寿命是有影响的。

网友(2012-09-17):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汽车发动机的缸体、缸盖、曲轴、凸轮轴等零部件的清洗设备设计工作,也是主要针对这些油孔和螺纹盲孔 ...

问一下,社友的清洗设备出成品了吗?

网友(2012-10-24):
好车的缸体、缸盖等现在都用镁合金铸造了,铸造性能和加工性能都好了很多,也大大减轻了整车重量。

网友(2012-12-03):
发动机缸盖阀座孔和导管孔加工,有高的同轴度、阀座跳动度要求,用什么刀具容易保证?

网友:
缸体现在很多要求高的都用线镗刀什么做的吧

网友(2016-09-29):
只知道需要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