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06绘图:块打印不出来,预览也看不见---[请教]

楼主(2006-07-01):
在AutoCAD2006中绘图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块在打印的时候,打印不出来,预览也看不见,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

应该是设置不对!

网友:

  請问楼主所謂的块,是怎么创建的?版本如何?块属性如何?
一般情况下2000版以上创建的块不会出您所说的现象。

1.检查属性后对照一下該属性的显示、打印設置是否处于关闭、锁定或隱藏状态?
2.若块属性为其他软件制作的或转化而成的,在打开该文件时的选項,必须設置为:显示代理图形。
  否则,不能打印或不显示代理块。

网友(2006-08-19):

你把块炸开,再打印

网友:

楼上正解
炸开后再看看图层及打印设置
没问题的话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建议你重新作一块,注意一定要按照要求的格式去做,设置要严格,规范,否则一定会出问题的。

网友:

块的图层有问题,defpoints层里的图形是打不出来的

网友(2007-02-01):

你在打印样式里修改一下颜色 不是知道你是黑白打印还是彩色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