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铁,铝,不锈钢的烘干温度和时间的控制---[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07-01):
我公司用烤箱对五金产品进行烘干处理,产品用超声波清洗后要进行烘干,但是在拿出来后,铜表面有黄色的斑迹.估计是温度太高导致.有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用烤箱对五金件进行烘干,对不同的材料所使用的温度和时间是怎样来设定?.

网友:

呵呵  大家快来帮帮忙啊

网友:

我过去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经超声清洗的不锈钢管,烘干后有水渍印,后来调整了清洗剂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建议你换用不同清洗液试一试。

楼主:

能否请教这位大侠,有没有可以介绍的清洗剂?不是烤箱温度太高,烘干太快造成的?请多多帮忙指教..

网友:

用PH试纸测试清洗剂,一般应用弱酸或弱碱,不同材料多试几次就OK了.

网友:

根据你说的情况,主要原因可能有:1、清洗用水质不好,建议用纯水;2、表面清洗后未钝化,周转过程中产生铜锈;3、烘干温度过高,一般铜件烘干温度不超过90度。

网友:

我们也用超声波清洗铝线,但效果都不是很明显.因为上面的铝粉太多了,所以只好暂时搁在一边了

网友:

铜件为什么要用超声波来清洗,其实酸洗后再烘干比较好

网友:

我们现在做的铜件都酸洗出来的,超声波清洗容易变形,而且效果不好

网友:

钝化处理就可以了.也可以用煤油清洗.

网友:

超声波清洗关键有两点:1、选用合适的频率,金属件最好选用28KHZ,玻璃、硅片等选用40KHZ较好;2、功率密度的分布,一般为1-2W每平方厘米。如果不是专业厂家的超声波发生装置,就容易产生问题。选用超声波清洗的主要目的是可清洗指纹等微小的污染,也可清洗复杂零件的难清洗部位,如缝隙中的污染物,同时可防止对零件的二次污染。

楼主:

超声波是28K的.我们烘干温度是70度呀.结果还是不行哦.浪费我好多产品哦..大家请帮忙...

网友:

清洗的介质是不是纯水?用弱酸等清洗剂洗完后和干燥工序之间必须有2个或3个漂洗槽,而且要逆向溢流(常流水)。如果不是这样,你们的清洗设备就有工艺缺陷。

网友(2012-03-09):
上海永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铜屑烘干机
产品优势:
转筒干燥器机械化程度高,生产能力较大。操作稳定、操作费用较低,产品干燥的均匀性好。
http://www.yongxianchina.com烘干机

http://www.dryerkiln.cn回转窑

http://yongxianchina.com.cn球磨机

网友:
 你可以看看我公司的烘干机
铜屑烘干机是永先公司针对金属粉末类废料研制的专用干燥除油设备,能够有效快速地降低物料水分,祛除油类污染物。湿物料加入干燥机后,在筒内均匀布的抄板翻动下,物料在筒体内均匀分布与扬散,并与并流(逆流)的热空气充分接触,加快了干燥传热,提高了热交换律。具有处理量大、成本低的优点。
http://www.yongxianchina.com烘干机

http://www.dryerkiln.cn回转窑

http://yongxianchina.com.cn球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