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加工才好又省钱?

楼主(2006-07-01):
光轴:直径30mmX120,材料40Cr,调质HRC29-32,加工内牙M20X1.5深60mm,先攻牙后调质会变形,先调质牙难加工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先调质,后加工螺纹,可以换用不同的硬质合金刀头试一试。

网友:

恩,这样的硬度应该是最佳的加工硬度了!不知道你现在选的是什么硬质合金?

网友:

这样的硬度用YG8N应该不错的!

网友:

先加工,后调质,没问题

网友:

备料

粗车

调质

精车

钻孔攻螺纹

时效

找正中心孔 外磨

网友(2006-08-19):

我也搞过同样的问题,材料是42CrMn 硬度一样,可是调质后攻丝容易磨损和折断,可以用高含极压添加剂的切削油试试看

网友:

我觉要想加工方便。就找个磨损的先加工出来,然后调质后用新的整理一次。

网友:

你的零件特征:短軸、細牙內螺紋。

因零件短粗,熱處理變形較小。依你描述的尺寸推測,是一個大的固定軸,又鑒于材料是40Cr本已夠硬,依我看來,只要表面硬化處理就夠實際使用 。當然,如果不是自己設計只好按照客戶的熱處理要求。

依接受“只要表面硬化處理”為前提,故建議:外圓留0.3~0.5磨削余量,內牙紋等全部完成(牙紋用絲攻、慢轉速、沖冷卻液加工),后作表面熱處理(硬化深度0.7~1.0),再外圓磨就行。對于減少制造成本及克服加工難度均比較有利。

以后如能將用途一并告知,將更有利朋友們提供合適建議。

上述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