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抛光加工的问题---[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07-02):
请教一下老师傅...

3mm厚的不锈钢版,外形80*150左右的一个合叶...

用什么样的抛光方法比较快,找外协加工的话比较贵.想自己抛光,弄布轮黏金刚砂抛光的法比较慢..

请问有什么比较快的法吗???要求达到镜面效果..

还有个小问题直径8mm长60mm的不锈钢冷拔棍在两头需要用滚花刀压10mm的花,可是材料比较硬压不深,希望大家给出出点子

网友:

第一个问题建议到http://bbs.cmiw.cn/forums/24930/ShowPost.aspx下“不锈钢、不锈钢制品表面处理与焊接新技术新工艺及钢号中外对照速查手册”看看;
第二个问题待查。

网友(2007-08-20):

http://bbs.cmiw.cn/forums/24930/ShowPost.aspx下“不锈钢、不锈钢制品表面处理与焊接新技术新工艺及钢号中外对照速查手册”打不开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上网友,您下载了没有,里面有一个合并软件,运行它就可以。

网友:

它说"没有权限!"

网友:

是的,我的也是显示没有权限,所以没有下载.在哪里可以下载?请求帮助

网友:

关于下载权限请看右侧社区会员必读。

网友(2011-12-27):
我回答一下 关于这个合页不锈钢镜面抛光 我建议:冲压合页是用料为贴塑镜面不锈钢钢板,左右合页装配好后,撕去去保护膜即贴塑,钢板卷圆部再抛光机上镜面抛光,第二个问题 你说的不清楚。

网友:
真正不锈钢的硬度是不高的,比如打头的不锈钢销子,棒料出厂硬度仅为180HV ,而HRC硬度是没有硬度值得,怎么会那么硬,说明你材料不纯,含碳量比较高。建议材料铜含量提高点,增加韧性。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不知道,第二个问题可以用搓丝机或滚丝机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