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化钨材料用什么刀具车---[请教]

楼主(2006-07-02):
请问 碳化钨材料  用什么刀具车   谢谢!!!!!!!

楼主:

有谁告诉我!谢谢!

网友:

不会吧,该材料一般都是磨。

网友:

是的,有一些材料是车不动的,需要上磨床磨才行的

网友:

純鎢可以

可是碳化鎢不行

鎢鋼硬度大約是RA 60左右

用碳化鎢鍍鑽石的刀

可以車削的

网友A:

可用增韧陶瓷刀具.

网友:

车碳化钨?你用什么方法成型?
车碳化钨未免有些浪费吧!

网友:

碳化钨不能车削加工,太硬太脆了,用砂轮磨吧。

网友(2006-10-31):

堆焊了碳化钨很少听说要车削的,先加工好再堆焊就是了

网友:

如果楼主实在要试一下车的,用立方氮化硼刀具吧.

网友:

现在应该有中新材料,软化状态(HRC)有48~51,使用状态后硬度为67~69,应当比炭化钨更会带来经济效益,牌号为DH系列

游客

网友(2012-04-02):
可参考:http://www.hlcbn.com/news2.asp?id=459

网友(2007-01-20):

除了钻石工具之外,好像没有什么材料可以做陶瓷了

网友(2010-11-22):
引用 网友A:
可用增韧陶瓷刀具.

好像碳化钨比陶瓷还耐磨吧?

网友:
高精度加工,不要浪费额。

网友(2012-09-10):
HRA 85以下可以用CB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