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的噪声测量与评价方法(国家标准)

楼主(2006-07-03):
    本标准中声功率级测定方法等效采用国际标准ISO 3746-1979《声学—噪声源声功率级测定—概测法》。
    1、主要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泵的噪声测量与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除潜液泵、往复泵以外的各种型式泵和泵用调速液力偶合器。在应用本标准时应优先选择声功率级方法,在条件不具备时才采用声压级方法。有争议时以声功率级为准。
    2、引用标准
    GB 3102.7    声学的量和单位
    GB 3240      声学测量中的常用频率
    GB 3241      声和振动分析用1/1和1/3倍频程滤波器
    GB 3768      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 简易法
    GB 3785      声级计的电、声性级及测试方法
    GB 3974      声学名词术语
    JJG 176      声压级校准器试行检定规程
    JJG 188      声级计试行检定规程
    JJG 277      标准声源检定规程
    3、泵的声功率级测定方法
    本标准规定的声功率级测定方法与GB 3768规定的方法一致,应用本方法能够较准确地了解泵或泵机组的噪声水平。在需要精确测定泵声源的声功率级时,应考虑原动机(电动机、内燃机等)噪声的影响,必要时应对原动机采取隔声(如隔声罩)等降低影响的措施。
    3.1 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系指由各种因素造成的累积的标准偏差。
    按本标准规定测量泵的声功率级的误差为:
    a.对泵声源,其标准偏差不大于4dB;
    b.在相同测试环境中对同类型泵进行比较时,其标准偏差不大于3dB。
    3.2 声学测量环境
    理想的声学测量环境应是除一反射面(地面)外无其他反射物体。在反射面上方近似为一自由场。适合本标准的测量环境为宽广的户外或满足要求的房间。测量泵的噪声一般都在试验室(试泵场)进行。
    3.2.1 对测量环境(试验室、试泵场)的要求
    评定试验室是否符合要求的标准为A/S≥1(A为试验室房间的吸声量,S为测量表面的面积)或环境修正值K2≤7。
    3.2.2 背景噪声的要求
    在测点上,泵工作时测得的A声级与背景噪声的A声级与背景噪声的A声级之差应至少大于3dB。
    3.2.3 风速
    室外测量时,风速应小于6m/s并应使用风罩。
    室外测量时,电机冷却通风过大(手感)时应使用风罩。
    3.3 测试仪器
    3.3.1 概述
    测试仪器应使用GB 3785规定的2型或2型以上的声级计,以及准确度相当的其他测试仪器。声级计或其他测试仪器与传声器之间最好使用延伸电缆或延伸杆。
    3.3.2 校准
    每次测量前后,需用准确度优于±0.5dB的声级校准器在一个或多个频率上对整个测试系统(包括电缆)进行校准。声级校准器应按JJG 176规程、声级计及其他测试仪器应按JJG 188规程定期检定,以保证测试仪器的准确度。
    3.4 泵的安装与运行工况
    3.4.1 安装
    在安装泵和试验设备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a.在试验室测量时,出口节流阀应装在离泵较远处;
    b.吸入和排出管路噪声过大时,应采取降低噪声影响的措施;
    c.应尽量减少来自其他试验设备的噪声影响。
    3.4.2 运行工况
    在测量离心泵、混流泵、轴流泵等叶片泵的噪声时,应在规定转速(允许偏差±5%)、规定流量下进行。在测量齿轮泵、滑片泵、螺杆泵等容积泵(住复泵除外)噪声时,应在规定转速(允许偏差±5%)、规定工作压力下进行。
    3.5 A声级的测量
    3.5.1 测量表面
    传声器应位于包络声源的假想测量表面上,可选用两种测量表面的一种:
    a.半径为r的半球测量表面;
    b.各面平行于基准体对应各面的矩型六面体测量表面。
    当比较相同类型泵的噪声时,建议采用形状相同的测量表面和同样的测点位置。
    3.5.2 基准体
    基准体为一包络声源并终止于反射面上的最小矩形六面体。在确定基准体大小时,声源的凸出部件(如凸台、法兰等)只要不是声能的主要辐射体可不予考虑。为了安全起见,基准体可选择足够大,将危险工作点包括进去。
    在测量泵的噪声时,用泵声源确定基准体。
    在测量泵机组的噪声时,用泵机组声源(包括泵和原动机一起)确定基准体。
    3.6 半球测量表面上的测量
     在选择测量表面时,应优先选择半球测量面,例如对单、两级泵、双吸泵、中开泵、齿轮泵、滑片泵、螺杆泵等要求选择半球测量面。
    3.6.1 测点位置
    将传声器位于半径为r,面积为S=2πr2的假想半球表面上。其测点坐标如表1左方各栏所示,半球中心为基准体几何中心在反射面上的投影,半球的半径至少为基准体最大尺寸的2倍。

    如果被测声源辐射可听的离散频率,选择高出地面为0.6r的测点位置来测定A声功率级LWA时将会带来较大的误差。在此情况下,测点位置可以位于恰好高于地面的半球表面上。但只有地面是坚硬的(如混凝土或沥青地面)情况下可以这样放置,测点离地面的距离不大于0.05mm,这四个测点的位置如表1右方各栏所示。
    除需要的反射地面外,传声器距其他反射体应不小于0.5mm。
    表1 沿直角坐标系(0-X,Y,Z)以离开半球中心O的距离表示的测点坐标
    测点          高度为Z=0.65r的测点          在反射面上的测点

                 X/r    Y/r    Z/r          X/r    Y/r    Z/r

     1           0.8    0.0    0.6          1.0    0.0

     2           0.0    0.8    0.6          0.0    1.0

     3          -0.8    0.0    0.6         -1.0    0.0   <0.5m
    4           0.0   -0.8    0.6          0.0   -1.0

    3.6.2 试测

    对半球测量表面测点位置相对于被测声源的方位(即坐标轴X、Y的方位)需要试测加以确定,即用声级计在高度为0.6r处沿着距Z轴为0.8r的圆形路径找出A声级最高的一点,使该点与4个测点位置之一重合。
    注:通常图1中基准体的边长l1和l2不一定与X和Y轴平行。
    3.6.3 测量
    在图1所示的4个测点上测量声源的A声级,经过对背景噪声的修正后(见本标准3.8条),按本标准3.9条计算测量表面平均声压级和平均A声功率级。
    3.7 矩形六面体测量表面上的测量
    对大型多级泵、大型立式泵采用矩形六面体测量表面。
    3.7.1 测点位置
    传声器位于包络声源并与基准体各表面垂直距离为d的假想矩形六面体测量表面上,其主要测点如图2所示,距离d一般为1m,最小距离不应小于0.25m,测点距反射面的高度h为(H+d)/2,H为基准体高度。测点距反射面最低高度为0.15m。当基准体高度H大于2.5m时,测点依次布置在(H+d)/2和(H+d)两个高度上(见本标准3.7.3.3条)或根据声源的实际情况来安放,这时除每个高度上的四个测点处,另两个测点是:
    a、距基准体顶面中心垂直距离为d处;
    b、在本标准3.7.2条中规定的水平路径上A声级最高的一点(图2中虚线所示的地方)。
    3.7.2 试测
    对矩形六面体测量表面,测点位置相对被测声源的方向是固定的。通过试测确定本标准3.7.1条b条中所说的点,即用声级计沿图2虚线所示的水平矩形路线移动,找出A声级最高的一点。

    注:为了安全起见,声源上方的测点可以不取,但必须在试测中证实如此做将不影响声功率级的准确度。

    3.7.3 测点数目

    3.7.3.1 小声源

    对于小声源最少测点数目为6个,即4个基本测点再加上声源上方一点和试测得到的A声级最高的一点。

    3.7.3.2 大声源

    对于大声源,试测时要在如图2矩形路径上所示的5个基本测点上进行(声测上方测点除外)。如果所测得的声级最高和最低之差超过5dB时,需要附加如下测点:

    对水平尺度t1、t2、超过1.0m的声源,需要增加图2所示的水平路径上四个角上的附加测点。

    对于水平尺度超过5.0m的声源,除了增加四个角上的测点外,还要增加图2所示的附加中间测点,在测距d小于或等于1m时,测点间距应小于或等于2m;测点d大于1m时,测点间距应小于或等于2d。
    3.7.3.3 高声源

    对于高声源(即高度超过2.5m的声源),需要在h1=(H+d)/2和h2=(H+d)两个高度上进行测量。沿着距形路径试测得到A声级最高的一点,应包括在测点之内。每一高度上的测点数最少为5点,当高度为h1时,要测量5个基本测点,当高度为h2时,要测量四角上的测点和A声级最高的一点,这时,对高声源测点最少为11点,即两个高度上的10点再加上顶部上一点。

    3.7.4 测量

    在规定的测点上测量声源的A声级读数值LPAi,对照各测点的背景噪声按表2进行修正,得各测点的A声级测定值LPAi-Kli,用本标准3.9.1条中的式(1)计算测量表面的平均声压级LPA。

    3.8 背景噪声的修正

    当在每个测点上测量A声级时,若与背景噪声的A声级之差小于10dB时,应按表2所列修正量对所测得的A声级加以修正。

    表2 背景噪声的修正

    声源工作时测得的A声级与背景噪声A声级之差    应减去的修正量K1

                    3                                3

                    4                                2

                    5                                2

                    6                   &nb

                    7                                1

                    8                                1

                    9                               0.5

                    10                              0.5

                   >10                               0

    3.9 测量表面平均声压级和A声功率级的计算

    3.9.1 A声功率级的计算

    A声功率级可由下式计算:

    LWA=(LPA-K2)+10lg(S/S0)    (2)

    式中:LWA——A声功率级,dB(基准值为:IPW);

         S——测量表面和面积,m2;

         S0——基准面积为,lm2;

         K2——环境修正值,dB。

    对于半球测量表面,式(2)中S由下式计算:

    S=2πr2

    r——半球半径,m。

    对于矩形六面体形测量表面,式(2)中S由下式计算:

    S=4(ab+bc+ca)

    式中:a=(L1/2)+d;

         b=(L2/2)+d;

         c=(L3/2)+d;

         L1、L2、L3、——基准体的长、宽、高,m;

         d——测量距离,简称测距,m。

    3.10 环境修正值K2的确定

    3.10.1 用标准声源确定K2值

    按JJG 227检定合格的标准声源放置在与被侧声源相同位置的测试环境中,并使用与被测声源相同的测量方法。按本标准3.9.1条中的方法计算标准声源在测量表面上的平均声压级(需要背景噪声的修正)。

    按本标准3.9.2条中的式(2),计算标准声源在被测声源(泵)环境中的声功率级Lw,此时式中K2取零值。

    对多个位置上放置标准声源的情况,标准声源声功率级Lw的取得应先计算出标准声源放置在所有位置上的表面平均声压级的平均值。

    环境修正值K2可由下式求得:

    K2=Lw-Lwr    (3)

    式中:Lw——在被测声源(泵)环境测得的标准声源的声功率级,dB;

         Lwr——标准声源标定的声功率级,dB。

    标准声源的放置方法可分替代法与并列法两种。当被测声源能从测试现场移开时使用替代法,把标准声源放置在与被测声源相同的位置的反射平面上,对于较小的声源或较大但其长度与宽之比小于2的声源,只需放一个位置,对长与宽之比大于2的大声源,标准声源应放置四个位置上,这四个位置分别为基准体在反射平面上投影的四条矩形边的中点上。当被测声源不能从测试现场移开时使用并列法,可把标准声源放置在被测声源上表面或被测声源四个侧面的多个位置上进行测量,被测声源表面应是完全的声反射面,如被测声源表面吸声系数较大,则并列法不适用。
   3.10.2 用吸声量A确定K2值

    测定吸声量A,即测定测量环境(试验室、试泵声)的混响时间T,系指T60一声音已达到稳定状态后,停止声源,平均声能密度自原始值衰减至百万分之一(60dB)所需的时间,So测定混响时间用宽带噪声或脉冲声激发,用A计权接收而得到。

    吸声量A由下式给出:

    A=0.16(V/T)    (4)

    式中:V——试验室容积,m3;

         T——试验室混响时间,s;

    K2由下式给出:

    K2=10lg[1+4/A/S]    (5)

    式中:S——测量表面面积(与3.5.1条所述的测量面一致),m3。

    4、泵的声压级测定方法

    该方法包括对A声级和频带声压级的测定方法,测定泵的频带声压级不得必需的,在认为需要时才测量。

    4.1 对测量环境的要求

    测量环境(试验室或试泵场)要求除地面以外应尽量不产生反射,即倍距离声压级衰减值不小于5dB。用下述方法之一鉴别。

    4.1.1 在泵侧(参考图4~10在测点P-1~P-5的方向上)距离泵体1m与2m处测得的A声级之差或距离泵体0.5m与1m处测得的A声级之差不小于5dB。

    4.1.2 将标准声源设置于被测泵安装场所,距离标准声源1m与2m处测得的A声级之差或距离泵体0.5m与1m处测得的A声级之差不小于5dB。

    4.1.3 不能满足本标准4.1.1或4.1.2条规定时,须另行注明测量场所的条件(室内尺寸、设备尺寸、泵的室内的布置),以及按本标准4.1.1或4.1.2条测得的倍距离声压级衰减值。

    4.2 A声级的测量方法

    4.2.1 测点位置

    具有代表性的泵、原动机(电机)的测点选择如图4~10所示。其他泵的测点可参照此图例确定。

    测点高泵体表面水平距离为1m。

    测点高规定如下:

    泵的轴线距离声反射面(地面)的高度为泵的中心高,当泵的中心高大于1m时,测点高规定1m;当泵的中心高大于1m时,测点高与中心高相同。

    4.2.2 A声级的测定值与平均声压级LPA的计算

    在规定测点上测量声源的A声级读数值LPAi,对照各测点的背景噪声按表2进行修正后,得各测点的A声级的测定值LPAi-Kli,

    在评价泵的噪声时用泵周围测点的平均值。在考核机组噪声时用包括所有测点的总平均值,都用LPA表示。

    4.3 频带声压级的测量方法

    4.3.1 1/1倍频程或1/3频程的中心频率由表3给出。
    表3    1/1倍频程与1/3倍频程中心频率    Hz

    1/1倍频程中心频率    63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50   100   200   400   800    1600   3150   6300

    1/3倍频程中心频率    63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80   160   315   630   1250   2500   5000   10000

    4.3.2 频带声压级的测定值

    使用的滤波器应符合GB 3241的规定。根据需要选1/1或1/3倍频程,在测点上测频带声压级时,首先逐只测背景噪声频带声压级。所测得的泵噪声频带声压级应比同一中心频率背景噪声的频带声压级高10dB以上,不能满足上述规定者,其差值3~10dB时按表2进行修正得频带声压级的测定值。

    5、泵的噪声级别评价方法

    在测量泵的声功率级时,用评价表面上的声压级来评价泵的噪声级别;在测量泵的A声级时,不重新规定评价表面,用本标准4.2.2条规定的平均声压级 评价泵的噪声级别(这里的LPA与泵的声功率级测定方法中测量表面的平均声压级LPA有区别)。

    5.1 评价表面

    用泵的声功率级评价泵的噪声级别时,规定一个半径为R的半球面为评价表面。、

    式中:l1、l2——基准体的长和宽,m;

         h——与泵的中心高有关,m。对卧式泵中心高是泵的轴线到声反射面(地面)间的距离,m;对立式泵中心高为1/2L,m。当中心高不大于1m时,h取1m;当中心高大于1m时,h取中心高。
    5.2 计算评价表面上的声压级

    设泵的声功率级为 ,按半自由场条件下的点声源,用下式计算半径为R的评价表面上的声压级:

    LPA=LwA-20lg(R/Ro)-8.0    (7)

    式中:LPA——半径为R的评价表面上的声压级,dB;

         LwA——泵声源的声功率级,dB;

         R——规定的评价表面的半径,用式(6)计算,m;

         Ro——基准半径,1m。

    5.3 划分泵的噪声级别的限值

    用三个限值LA、LB、LC把泵的噪声划分为A、B、C、D四个级别,D级为不合格。

    用下面的公式确定泵的噪声限值:

    LA=30+9.71g(Pun)    (8)

    LB=36+9.71g(Pun)    (9)

    LC=42+9.71g(Pun)    (10)

    式中:LA、LB、LC——划分泵的噪声

网友(2006-10-21):

我帮你把PDF版本传上来

网友(2007-03-29):

谢了

网友:

不错。
有没有需要生产中在线质量检测的?
我们公司给力士乐做检具,精度很高,可是别的工厂好像不用。

网友(2008-10-23):
多谢大家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