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141变速器中间轴发现齿部有裂纹---[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07-03):
我公司生产的CA141变速器中间轴在检验时发现产品齿部有裂纹,问题阐述如下:

该产品是中卡变速器总成用中间轴,轴上有4处齿部,材料20CrMnTi,齿部加工采用滚-剃工艺,热处理为渗碳淬火,表面硬度HRC58。

检查结果:该批次合计500件;全尺寸检验合格;热处理金相检验合格;4处齿部内部组织3处完全合格,发现第三处齿部齿顶有裂纹,裂纹位于齿顶部,由齿面向心部,深入约3mm。连续抽检3检,问题相同。

问题描述:该齿部参数:齿数 26   模数  3.5  压力角 22.5度  螺旋角 23度 右旋

9 D5 X j

问题提出:同一产品上有4处齿部,为何其他齿部没有问题,是否可以排除材质问题及热处理问题?具体又是什么原因引起?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

这轴的材料是不是模锻的?要从锻模开始分析,看看发生裂纹的齿轮,是否在锻造时处在金属变形最大处?另外,这个齿轮是否是这几个齿轮中最大的一个?

网友:

你的淬火介质是什么?淬火介质的温度?

网友:

你的公司名字能否告知?

楼主:

该产品为模锻,出现问题出不是最大齿部,也不是最小齿部,因此锻造变形不是最大部位。
产品采用一般的渗碳淬火工艺,具体内容不祥,一般我公司采用好富顿淬火油,前期没有出现此问题,最近也没有再出现

网友:

不可以排除材质问题及热处理问题,这两个因素最会引起齿轮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