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满足低温-40度以下的密封材料是什么?

楼主(2006-07-03):
能够满足低温-40度以下的密封材料是什么?

( J# x i+ x2 Z

最近我接触到一个设备,要求满足在零下40度,存储温度就有这么低,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材料能够满足?

请各位大虾提供一下.

网友:

铁(特)氟龙就可以

网友:

硬密封还是软密封?
硬密封用2楼的兄弟说的可以;如果是软密封,那么用硅橡胶密封或者是改性丁腈橡胶(针对低温应用环境进行改性)密封都可以。

网友:

首先请提供密封的使用场合和工况。
建议可以使用特殊的耐低温聚氨酯。

网友:

最好用耐低温密封圈

网友:

螺纹联接的管接头密封可以使用聚四氟乙烯.

网友:

工作压力情况呢?如果压力不高,管路可以考虑用刚性密封接头。元件只能用相应的改性密封圈。国内的好象材料都不大过关,可以咨询相关的密封件厂。

网友:

硅橡胶应该可以,我曾经用过,再-45度下,漏率10的负5

网友(2007-12-25):
NOK密封件中有一种低温丁腈橡胶,可以耐零下55度,不知道你的其他工况要求?

网友A(2008-12-09):
耐低温的常用橡胶材料有
丁腈橡胶-40~+100
乙丙橡胶-55~+150
氢化丁腈橡胶-40~+150
硅橡胶-100~+300
氟硅橡胶-60~+176
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应用,就看工况介质和压力以及密封状态了

网友(2018-06-11):
氟硅橡胶或者氟醚橡胶考虑下

网友:
硅氟橡胶
氟醚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耐低温的常用橡胶材料有
丁腈橡胶-40~+100
乙丙橡胶-55~+150
高压静密封的话
丁腈和乙丙的使用寿命有多久?

网友:
楼主密封问题有么有解决,有相似工况的,因设备老化机械密封泄漏,轴偏摆幅度大的,可以找我,专业做旋转密封,电话18061243789

网友(2019-03-06):
氟橡胶 和 四氟乙烯

网友(2022-04-07):
有没有密封介质是什么?低成本的就丁腈和硅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