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压力角是随意的吗?

楼主(2006-07-03):
我国标准齿轮压力角是20°,我见到过30°。问下大家,还有其他的吗?压力角的选择有什么规定呢?

网友:

分度圆的压力角我见过比较多的范围是14.5到45。诸如18.564的压力角也是有的。

网友:

14.5°、15°、22°、22.5°、25°、30°等都有

网友:

<齿轮手册〉上册 表14-1.3 世界主要国家圆柱齿轮基本齿形基本参数中 9 G$ G- t- Z; h, \6 ?6 x9 v V4 I14.5°、15°、 20°、22.5°、25° . H4 n# b; a$ a) {; C: |0 p==============+ g4 B+ I9 K# r" P6 o' I5 S <齿轮手册〉上册 表14-1.4 基圆齿距 。。。 8 T; s( ]5 ?* D) t6 R2 }: \: H4 U / v' {9 g3 M/ p+ ?$ T! D" \6 P1 J3 C有 17.5°、 16° $ x; P* P) a1 t============== ! ]1 l- V# m' F3 T6 R1 G有的还有 28°的 。 但是 30°以上的应当属于 花键了 。" @0 g* q5 z; D ==============1 r# l5 p. P; W! d9 a O 太随意了卖不到刀具,会增加制造成本的。为了自己的专利,又是设计得很特殊,但也应当在合理范围。

网友(2006-08-11):

要能买到刀具才行啊,不然你怎么做?

网友:

齿轮的压力角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参数,是要和齿轮的模数一起计算的,只要计算出来的基节相同就可以了

网友:

从齿轮设计和保密的和保密的角度来说,齿轮的压力角是任意的,标准只是产考!!

网友(2006-09-21):

前段时间刚听到工程师在介绍些其他国家的齿轮压力角

网友:

按照道理,20度是最常见的,国外多用30度,但是刀具要买或定做,
同意第7楼意见

网友:

同意大家的说法,主要还是与使用情况有关,刀具是否可以买到

网友:

本人最近见过一些国外的大Mn齿轮,多齿折断,材料为合金钢,压力角在15%%d-20%%d之间.
重做的话,必须按国内的条件,配对制造.

网友:

齿轮的压力角是设计人员根据需要设计的,理论上范围还是比较大的,足够满足需要。主要是要考虑加工的方便性;加工成本的最优性;使用中的互换性等等。压力角小的,传输转矩的效率高齿轮轴受的法向分力较小,但是齿部的强度较低。压力角大的,反之。

网友:

根据产品设计时的需要而选择的。

网友(2006-10-22):

指分度圆的压力角,标准化要求,不是随意的。
第12楼言之有理。

网友:

还是要参考标准的,大多是20度

网友:

主要是考虑到量产的需要制定的国标!理论上是任意的,但是实际上还是以20为主2!

网友:

从齿轮设计和保密的和保密的角度来说,齿轮的压力角是任意的,标准只是产考!!

  我说7楼主:这话有点外行,任何一种机械的保密都在于它的核心技术,包括结构,核心制造技术等,怎么也不能在齿轮这种通用件上下功夫啊!齿轮参数的确定主要依据它的强度,使用寿命,安装空间等因素制约,在满足上述条件下,应最大限度的采用标准参数,便于加工和降低用户的使用成本,你怎么给自己过不去呀?

网友:

这个问题平时要多看看手册,没什么好讨论的,为了方便,已认为规定了几种固定格式

网友(2006-11-25):

可以是随意的,因为压力角的大小随渐开线的不同点而不同,同一齿轮可以用不同的模数和不同的压力角来表示

网友:

压力角可以是随便的  不过一般情况下是选20度   因为有比较好买和标准化的刀具啊
如果没有必要就不用选别的   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用到别的压力角吧
不过  我想问大家   特殊情况到底是什么情况呢??而且压力角能直接影响到什么呢??
请教了  谢谢

网友:

齿轮压力角和设计相关,和齿轮所起到的作用相关.

网友(2010-07-04):
这里面有几个高手哦,对齿轮理解到位

网友:
20°的最常见,住友的齿轮箱是2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