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6140 机床法兰盘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6-07-03):
知不知道CA6140 机床法兰盘的作用是什么吗????

网友:

法兰盘 就是一个基座  可以上三爪 四爪卡盘和 花盘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法兰盘 就是一个基座 可以上三爪 四爪卡盘和 花盘等

还可以上弯板。

网友:

连接卡盘

网友(2012-04-21):
接卡盘接卡盘接卡盘接卡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