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集成块自动设计问题.

楼主(2006-07-04):
最近要做一个液压集成块CAD设计,孔道检查,三维显示专家系统。要求可以根据不同的液压元件进行孔道配制自动生成,自动校检,借助成熟的数学理论编制软件,建立阀板和标准件的三维图裤。

 u; G/ Y$ c

现在国内的集成块自动设计主流是对autocad进行二次开发.大家有没有用到ug的,或用solidwork做二次开发的?

给出处主意吧,怎么做才好        .

楼主:

楼上的拜托说清楚点,ug二次开发有四种开发工具:openAPI,openGPIP,openMENUSCRIPT.openUISTYLE.你说的是用的哪一个开发工具,编程语言是visual c++吗?国内什么地方做的?从哪里可以找到相关资料? 谢谢!!

楼主:

大家给点指点啊~~

网友:

上海交大曾经出过一个基于AUTOCAD平台的软件,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可向他们咨询一下。

楼主:

ug的二次开发有谁做过,用的是什么语言,具体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有点难哦,要有深厚的拓扑学和计算机知识.有个韩国公司已经做出此系统,16万RMB

网友(2006-11-16):

现在有阀板设计软件。今年的PTC展会上就有家公司买,但价格要40多万。不过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去开发。如果只用板阀,那么开发的难度要小些,但如果系统中插装阀用得多的话,问题会变的很复杂。尤其是目前的螺纹插装阀,插孔几乎都不同,没有什么规律。以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最好就使学会使用现在的参数化的三维软件,proe,solidworks ug都可以,无非就是打孔,更改起来也方便。把实体设置成透明状态,里面的孔道一目了然,孔距碧厚都可以测量。工作变得很简单了。需要考虑的只是元件的布局。

附图里面集成了9个阀,只有一个板阀。但也只花半天的时间建模,再花一两小时出图纸,问题就解决了。要用二维软件去设计的话,恐怕很难搞出来。

网友:

花弄影 的方法可行,我们这里也是用pro/e作的,就是花时间,做起来要靠手动,不能自动设计

网友:

是啊,还上我们公司来演示了,简直太经典了,专门为液压行业设计的软件,就是太贵了叫什么SECO.MEN,可惜买不起啊,有办法的可以高一套最好了

网友(2010-09-12):
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是用“遗传算法”来修正阀的安装位置和孔道,最终实现最佳配置(比如阀体较小、流道较短),搜索了一下,叫《采用遗传算法进行液压集成块的自动优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