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具设计方案

楼主(2006-07-04):
求助:

要求设计测量附件图纸上红色表示的三尺寸的量具做产品尺寸全检

请问有何好的方案?

楼主:

不知道怎么有时上传不了

网友:

楼主,有两点疑问:
 1.基准孔(直径10+0.05mm)和基准异形孔(宽度为4+0.05mm)及直径3+0.03mm都是机加工完成。而外缘小面是加工定位点,对吗?
2.直径3+0.03mm孔,既要保证位置度0.05mm,又要保证三个红色尺寸吗(好象有些不合理哟)?

请详细描述一下,好吗?

楼主:

1.基准孔(直径10+0.05mm)和基准异形孔(宽度为4+0.05mm)及直径3+0.03mm都是机加工完成。而外缘小面是加工定位点-----对
测量以直径10+0.05mm孔为原点,异形孔为轴线
先不管3+0.03mm位置度,只要求测量三个红色尺寸.

网友:

我的意见是
工件靠一面两孔定位,直径10+0.05孔用全形销棒,异形孔不用全形接触定位,可以用两个小圆柱销挂靠,其位置尺寸均通过模板保证。
被测尺寸可打千分表或布传感器采集即可。
不知大家意下如何,欢迎共同探讨。

楼主:

如果我做的直径10+0.05孔从10.00-10.05尺寸都有,怎样异形孔从4.00-4.05也都有,恐怕就有问题出现了!

网友:

定位销做成弹簧锥销就行了嘛!

网友:

定位时可以先用直径10孔涨紧,再推动两圆柱销找正异形孔位置就行了

楼主:

谢谢两位斑竹的高见!

网友(2006-08-31):

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2008-05-03):
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lol

网友(2009-07-22):
谢谢,不错的东西,希望再接再厉

网友(2010-07-20):
强烈建议此类讨论性质的直接上传图纸,不需消耗威望值

网友:
下了,继续学习一下,不过还是有点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