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了液压站的过滤器之后系统仍然报警---[求助]

楼主(2006-07-04):
我在检修conster精炼站中央液压站时,更换了液压站的过滤器之后系统仍然报警,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情况是否可以说的详细一些?

网友:

说的不清楚,别人都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报警了,报什么警了,如果是过滤器报警,不知道你更换的是什么东西,滤芯,压力或流量检测装置有没有更换,请检修这些开关信号,是否损坏或线路有短路现象。

网友:

是不是管路不畅通,那样就和滤油器关系不大。建议清理管路。

网友:

过滤器报警的原因有可能是回油流量太大,现有过滤器的回油流量不能满足要求而造成压差太大而引起的.

网友(2010-04-04):
简单点,可能是油滤目前通油量超过其额定流量,我们厂主要产品就是过滤器,

网友:
去年冬天我们也发生过类似的现象,当时是因为油温太低了,粘度较高,所以流经滤油器时在滤芯上的压降过大,不知楼主是否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检查过滤器的精度,对液压油进行检测,看污染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