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缸稳定性设计---[求助]

楼主(2006-07-05):
大家好,我现在正在设计一个多级液压缸,行程10m,输出力40T,在家有没有相关的设计资料及经验请传上来,不甚感激.如有好的进口的代理商也行.

楼主:

是水平放置,双作用缸。我查阅了好多液压资料,都找不上相关资料,以前也设计过多级缸,但行程都没有这么长。根据经验参照手册设计,这次因为行程太长,在没有一定理论基础的前提下都不敢设计了.

网友:

考虑活塞杆采用随行导向装置

网友:

相应加大导向装置,同时可考虑在外部机构上加导向支承等,以增强稳定性。

楼主:

我也是这样做的,有没有好一点的力学分析软件,可分析油缸充满高压液压时并带载时的受力情况且.

网友:

我厂对那个伸缩缸设计有经验.

楼主:

大家有没有做过此类油缸的受力分析?请不吝赐教!

网友:

10M行程,可用五级注塞式.其各级杆径差不能太大,故此不用导向套,直接在缸筒上装活塞杆密封.并使用导向带,在轴向尺寸允许的情况下最好用两个.跨距尽可能大一点.这样稳定性好一些.我曾经设计过6M的,使用有两年了,还未发现问题.

网友:

楼主,因为没有看到具体的参数,我翻了一下以前给别人做的一个咨询报告,按160KG/CM2的系统压力,缸径180MM,按250KG/CM2的系统压力,缸径125MM,

按安全系数3.5,行程大约为5M,采用加强设计为6.5M,这是单伸缩的,

% ^( b0 { s( G9 v h' L

建议:最多为双伸缩,加强导向段,用复合导套,

       可以问一下力士乐的油缸部门,

% R* o" T S

      我觉得稳定性上有一定问题,超过8M无论谁做都很困难.

; R+ V4 w& A }9 W1 { t3 o

      如果降低负荷,按现在的水平达到12M,没有问题.我看到一个电梯的油缸,行程15M,四伸缩,用的很好.关键是负荷.

网友(2013-01-01):
由这篇文章开始,从后往前看(2006—2012年),长长见识,同时测测自己学习方面的耐力,为了不断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