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速锁是不是就是平衡阀---[求助]

楼主(2006-07-05):
请问各位大虾,限速锁是不是就是平衡阀,若不是,它的原理图是怎样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应该怎样选用?

网友:

差不多,一般平衡阀的开启压力是一个定值,限速锁的开启压力可以调节。还有就是具体的品种的控制方式不同。

网友(2006-10-14):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平衡阀用来维持缸的平稳运动。限速锁用来控制缸的最大速度。从原理上讲控制原理差不多,但在实现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差别的

网友(点评):
谢谢版主指导

网友(2014-04-27):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平衡阀是定值减压阀限速锁是液压锁和节流阀的组合

网友A:
限速锁   限制最大速度

平衡阀  维持油缸平稳运转的

理论差不多 但是 最好还是用节流阀+来控制限速

网友(2015-01-23):
引用 网友A:
限速锁   限制最大速度

平衡阀  维持油缸平稳运转的

为什么呢

网友:
两者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限速阀是常开。
平衡阀是长闭。
也就是说限速阀不能使物体保持不动,而平衡阀可以

网友:
限速锁有节流,平衡阀没有节流

网友(2015-05-01):
限速阀是常开。平衡阀是长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