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光标点击选择的时候 只能选择一个对象---[求助]

楼主(2006-07-05):
我有个问题
我刚用CAD时间不长
不知道怎么设置的
我的CAD 光标点击选择的时候 只能选择一个对象
你再点第二个 对象 ,第一个对象自动恢复 原状?
请高手赐教

网友:
Re: 求助

因为我现在没CAD,所以不能说得很清楚。大概是在工具还是某一个菜单里有“选项”,在里面的几个里面好象是“编辑”还是“选择”一项里有个“用SHIFT选取”,把前面的钩去掉就行了。不然您就按着SHIFT多选吧!如果您能等,明天到办公室把CAD打开看看再给您讲详细点,好吗?

楼主:
Re: 求助

  谢谢! 我找到原因了 呵呵 我用CAD时间不长 还么出满月

  现在的水平 就是建了几个块  长用命令 用键盘

 Q

  你应该是老手了吧

网友:

翔天说的不错,看来也是个老鸟了!!!

网友:

呵呵,互相切磋吧。楼主能在刚接触的时候就可以用快捷键,很好的习惯呀……

网友:

输入pickadd命令,将数值0改为1即可.

网友:

大家CAD都用的不错吗,我虽然也用,但只是皮毛,以后一定要努力研究

网友:

  工具/选项/选择/用SHIFT键添加到选择集(S)
在选择处把"钩"去掉就行了

网友:

在选项里面该掉就好啦~

网友(2006-08-16):

点右键,选先项--选择--去除用SHIFT加入选择集的对号

网友:

呵呵  都是高手!
我是个菜鸟, 用命令很不习惯, 现在绘图慢死了!

网友:

把“特性”框的右上角的“1”改成“+”就可以了。

网友:

在选项中点开选择窗口,把“用SHIFT键”的前面的框中打钩的去掉就可以全选了
“选项”的快捷键是“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