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结构直接冲连接孔---求助

楼主(2006-07-05):
以前,钢结构的连接孔是钻的,后来直径25的孔有采用冲制的,谁知道直径40的孔能冲吗?

网友:
Re: 钢结构直接冲连接孔

什么钢材,硬度?厚度?
我想既然直径25的孔有采用冲制的,原则上直径40也可以

楼主:
Re: 钢结构直接冲连接孔

楼上,板厚25,普碳.

网友:
Re: 钢结构直接冲连接孔

塞。。我也想听听答案,冲划算吗?

网友:
Re: 钢结构直接冲连接孔

恩,是个好注意

网友(2007-10-30):
板厚25.至少160吨冲床

板厚25.至少160吨冲床

网友A:
老兄,这样做不合算吧.
我公司做钢结构设备,这样的孔都是在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这样做不合算吧.
我公司做钢结构设备,这样的孔都是在钻的.
数量大你钻不起]数量大你钻不起

网友(2014-05-27):
钻孔与冲孔,钻孔处钢材细观结构不同,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