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跟零件大小有关系么?

楼主(2006-07-05):
现在所在的单位加工零件都是一些中等偏小的,10多MM到100、200MM大小吧,不知如果同样外形的零件如果大小不同,在工艺上会有什么不一样的需要考虑的因素么?

网友:

当然有不同了,小零件要求相对来说少点但是可能在精度上要求高,对于很大的零件,不但要求加工精度,还要考虑搬运时是否变形,甚至在转序时都要考虑是否需要注意,在水轮机里有个零件叫转轮体,加工时,掉个需要在空中掉个,不能侧面挨地,这个零件好几吨重,所以工艺在机加工中极其重要,设计出来了,不见得能做出产品来,因为还有工艺方面的限制,所以不是零件的工艺都那么简单的 以后你就会发现的

网友:

肯定是有的,同一零件在不同工厂也是不同的。

网友:

当然有啊!!!!, d3 I/ t" z4 F
比如公差值就不同..相同公差带对不同的尺寸的公差值是不同的,你设计了一个系列的产品,选用相同的公差带,但尺寸不同时,公差值也不一样....这样有时你的设备能生产大的产品,小的却会超差..有时不得不大小产品有两套工艺,这个在具体生产工程中都是很正常的啊!!!!!

网友:

此外,相同形状不同大小的零件,按相似原理,在直线部分没有什么变化,圆弧和曲线的半径是变化的啊..你生产大零件的刀在生产小零件时可能就因为圆弧和曲线的半径而不得不更换了...刀具更换了,相应切削用量上也就有变化....

网友:

工艺跟着工件走,不管零件在哪一方面改变(如材料,尺寸等)起工艺一般都会有改动的

网友(2006-08-15):

工艺参数和机械加工的热变形都是不同的

网友:

工艺跟一个人掌握的知识也有关系的。。。要是学的知识单一的话,,,那他的 工艺搞的也是很单的,,,,不全面的。。。

网友:

肯定有关系的,即使,形状公差完全一致,只是基本尺寸不同,加工时所要考虑的就不同,注意的方面有所区别等

网友(2010-01-25):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想要提高加工时的通用性以降低成本?

网友:
肯定不同,从下料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