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地基有重物压在上面,会不会象金属材料一样弹性变形?---[请教]

楼主(2006-07-05):
     有没有人知道用水泥铺的地基,如果有重物压在上面的话,它会不会象金属材料一样,会产生弹性变形呢?一定要帮我。

网友:
Re: 水泥地基有重物压在上面,会不会象金属材料一样弹性变形?

应该有吧,除非压碎了,嘿嘿

网友:
Re: 水泥地基有重物压在上面,会不会象金属材料一样弹性变形?

当然了!你可以查一下资料,和水泥的标号,等有关

网友:

我想也是有的,只是很小很小!

网友(2006-10-09):

我可以很肯定的说当然有了!

网友:

一般的材料力学教材在开头都会介绍材力的研究对象---变形固体。
固体受力一定会变形。
不变形就是理论力学的研究对象--刚体了。

混凝土是典型的脆性材料,脆性材料也有弹性范围。
在弹性范围内受力产生弹性变形。
再多一句嘴,脆性材料受拉与受压弹性范围大不一样。

网友:

一般设备在车间水泥地上挖地脚螺杆坑,固定后即可.
对精密设备,震动大的设备,为隔开震源,要挖地坑。

网友:

6楼的厉害,看来教材吃的很透啊

网友:

肯定是有变形的.
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个东西:
在一个完整的水泥地面上,有重物落地,离事故地点远近的不同感受到的地面的震动是不一样的.而地面并没有开裂.这个可以说明水泥地面是可以有一定的弹性变形的.

楼主(2007-05-14):

谢谢你们的回答,我知道了,不过也不要紧。我知道是地基的问题,因为他们当时想即使安装好了,不要用多久就要搬走了,所以地基随便搞了一下,更不要说什么防震沟了,那可是导轨磨呀,不是什么随便的东西,如果是车床水平调都不要调就能用,可是导轨磨不一样,能是1丝甚至几谬的。不过还好我们没有让别人失望,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安装完成了,虽然水平调了半个月,当是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最后用激光干涉仪检测导轨的直线度和两条导轨的倾斜度,都在7--8谬里面。这就是大家努力的结果!不好意思找不到谬的符号,只能用同音字代替了

网友:

告诉楼主一个打“μ”的方法:
* [- w2 b* c: k在现成的符号集中找不一定有,但是一般电脑都有个“智能ABC”输入法。你要打这些乱七八糟的常用不常用符号的时候,你只需要将你的输入法调到“智能ABC”,取消大写的情况下,你按“V”+“1~9”都可以找到你所要的一切乱七八糟符号。比如这个“μ”,你就只需要按“V+6”,下翻就可以找到了。

楼主:

谢谢你的方法,没有办法,文盲通常都这样的啦!

网友(2007-09-27):
设备安装通常是考虑震动的,很少考虑地基变形。因为一般要按要求做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