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导轨磨中出现的奇怪现象---[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07-05):
         不知道这论坛中有没有人安装过导轨磨的人呢?我在最近安装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想请教你们,希望能得到答案。

我想问的就是:本人在调床身水平的时候(立柱没有装上去),在将垫铁上的螺丝顶高的时候,垫铁却断了,没有用多大的力,而且我用的是特大号的垫铁,垫铁的上面部分的U形断两半,不知道是不是它的质量不行,(已经断了30副了)和地基有没有关系呢?比如地基不平,比较粗。请问一下专业人士,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能不能告诉我单臂的导轨磨的水平应该怎么调(能不能具体点)

网友(2006-09-15):

不是垫铁的问题,可能是地基的问题,再从其他方面找找问题

网友:

可能是垫铁与床身下表面摩擦阻力太大,试试以下方法:
1.在垫铁和床身之间放一片过渡铁皮3-5mm厚.
2.在垫铁和床身之间的摩擦面涂一点牛油
3.调整时每块垫铁每次调整量不要太大
4.在调整垫铁的螺纹副上加一点机油

大概就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