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用这套电机---[实际问题,求教]

楼主(2006-07-05):
最近为一客户设计一套专机在选用电机时,有点搞不清了.请各位朋友指点一二.我是一套卷绕系统,前部速度是用的减速电机,电机功率0.75KW运转线速度在0-25米内无级调速,后部原计划用力矩电机,我在一小系统上使用,效果不理想

网友:

关键是要说清怎么不理想?

楼主:

速度调节时线性太差

网友:

请把功率换大一档的试,效果就出来了.

如果是线性差的话可能是选型不适~~~

网友:

楼主说的是收、放卷机的电极吗?我见过类似的设备,大多采用直流电极。我不是电气工程师,只能给你提供个思路。

网友:

也不一定要用直流电机啊,交流电机配上变频器也挺好用的,我们以前的厂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

变频器+交流电机效果很好,就是价格太高。直流电机肯定没有问题,只是你选的参数是否合适?适当调整直流电机的参数包括功率、转速、电压、控制方式等等,问题一定会解决。

网友:

还是取决于收放的材料宽度、厚度,每米的重量等因素,毕竟直流电机的扭矩大一些。比如我接触过的铜带收放结构,宽800,厚度小于2,整个线体长度近100米,用的就是20KW的直流电机。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用变频器加交流电机,造价太高,不能接受.我现在的系统用力矩电机,成本较低.可能是调速(压)器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把力矩电机的一些参数打出看让大家参详参详呢?

我还是觉得是功率偏低(这也可能是低成本造成的原因,一般来说把同机型的功率换大会好些)

网友:

建议用1.5KW的~~~

楼主:

运转时最转速0--200r/min,动作完成后重量4KG,选用的是220V单相力矩电机,最高转速1200,我现在准备用一个减速器将最高转速降下来,再试一下.有人建议我用380V,说效果好.但我设备上只有220V进.

楼主:

另一套新设备正在设计中,有380V,主传动用0.75KW调速电机,通过减速,最高转速在90R/MIN,行走线速度最大20米/分.副传动要求与主传动保持同步(保持线速度一致),因为是收料,副传动滚筒直径越来越大.有谁指点高招

网友:

你的要求,我估计是用于卷绕拉紧用。这类的设备现在有许多,你可以到造纸厂、塑料薄膜厂、钢带轧制厂、电线厂的漆包线生产等等去参观考察和调研。在这类厂里都要用到卷绕机构,现在有许多有关的产品,这类产品的名称统称“滑差器”,你可以搜索“滑差器”找一下,另外磁粉制动器/离合器是由磁粉和内置刚性摩擦联动器构成的联轴器,也是干这个用的,它使用一种特制的氧化铁合金磁性粉末传递转矩,通过调节联轴器磁性线圈输入电流的大小,改变磁粉的粘稠度,调整转矩的输出。 在额定散热功率范围之内,磁粉联轴器可保持连续的滑差,输出精确、稳定的转矩,转矩输出值大小由励磁电流控制。

网友:

变频器+交流电机效果很好,不会存在你所说的问题

如果你需要用机械部份来实现~~

我倒建议你拿个1.5KW的放在上面试试!

另外,我个人认为,输入220V或是380V的使用效果是差不多的(功率再往上升可能有区别,这点我没有任何使用经验,不感乱说)

减速机可以把速度降下来,但是在力矩方面是否会受影响?
我觉得这方面的关键是你是使用联轴器连还是直接拖动~~
若是直接拖动的话可能也不用换更大功率的电机了.

BY THE WAY
黄包车的意见也很中听~~

机械方便不是很熟,但机电不分家,我们彼此都需要交流~~
我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
我本人是弄电气方面的,干了一年多,也算是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