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龙仿真系统中车床对刀时候总差一个半径---[请教]

楼主(2006-07-05):
我在用宇龙仿真系统进行数控车床(法那克OI系统)进行模拟时,每次对刀都会相差相应的工件半径!这使我很是郁闷

 e( D

希望那为能给个详细的解释!!!! 这里先谢了!!!!

网友:

仔细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什么啊 ?!~~这是!!~~
能给个解决方法吗?

楼主:

怎么就没人理我呢 !!!!!
那位大虾帮助解决一下!!!!

网友:

偶还不会用呢

网友:

看看相关的参数设置

网友:

你有说明书吗,里面讲的很清楚啊!如里没有我发一个给你啊!

网友:

您考虑半径补偿了吗?

网友:

你设置偏差了嘛?

网友(2006-08-08):

呵呵,我想应该是你看错了,没用这东西好长时间了,是不是你对刀把测量值的半径值输进去对刀了呀

网友(2007-11-09):
我现在用华中的呢
法拉克的没用呢
谁有说明书呀

网友:
刀具补偿加进去就会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