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力角滚刀的设计---请教

楼主(2006-07-05):
请问变压力角滚刀是怎么回事?我厂生产一种模数为2.12、压力角为17.03°、螺旋角为33°的圆柱斜齿轮,刀具厂家推荐的滚刀模数为2.089、压力角为14°我咨询了厂家,其说为了保证我厂要求的渐开线起始园直径,这样能达到要求的较小直径,我思考了一下,认为压力角越小,选用的渐开线形状就越陡,可能达到要求的渐开线起始园直径。不知各位大侠我的观点对否?

网友:
Re: 询问变压力角滚刀的设计

渐开线形状就越陡???
变压力角滚刀加工出来的渐开线形状是不变的。只是齿条陡一些。基圆是不变的。
一般当你要求一个比较大的齿根圆或渐开线起始园直径很小(例如接近基圆)时,就要变位设计了。
如果你提供全部参数的话,我可以帮你算算是否有变位设计的必要。
有时间我会做个判断是否有必要变位设计滚刀的程序。

楼主:
Re: 询问变压力角滚刀的设计

很抱歉,今天才给你回帖子,老死机。齿轮参数为:Mn2.12、αn17°1′48″Z30  β31°55′48″
齿顶圆φ82.1,齿根圆φ68,齿根要求整圆弧,渐开线起始圆φ70.90max(配对齿轮齿顶圆φ102.8  齿数39  中心距86 提供给刀具设计厂家渐开线起始圆是此参数,后经过计算为71.3)。
刀具厂家给出滚刀的参数Mn2.0891,αn14,刀具加工后的产品渐开线71.11。
此处刀具参数和产品齿轮参数不一样,询问能加工出合格的产品?此处不理解。
请大侠能给予帮助!

网友:
Re: 询问变压力角滚刀的设计

你一开始不是说螺旋角是33么,怎么上贴β31°55′48″ ?
还有你没有给我齿厚的参数啊

楼主:
Re: 询问变压力角滚刀的设计

记错了,β31°55′48″正确,采用齿轮滚-剃加工。
图纸中变位系数0.022,滚齿跨测距83.39,剃齿83.24,计算了一下分度园齿厚3.35866
还有一点: 计算有效起始园半径时需要啮合角,因此只需要配对齿轮的齿数、中心距、外园就可以算出基园直径,也就可推出加工齿的有效起始园半径。是否?

楼主:
Re: 询问变压力角滚刀的设计

两外径相同的渐开线圆柱齿轮,其基园也相等,是否这两齿轮渐开线形状也相同?假如它们旋向相反,它们能平稳啮合吗?

网友:
Re: 询问变压力角滚刀的设计

根据我的计算,变位到14.5就可以作出全圆弧(齿顶R1.1336),而且这个时候切出的渐开线起始圆70.91

计算有效起始园半径时只需要配对齿轮的齿数、中心距、外园

基园相等渐开线形状就相同,假如它们螺旋角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就能平稳啮合。当然模数压力角得相同。

网友(2007-12-31):
刀具设计时基相等即可,设计成14度压力角,方便滚刀齿形刃磨,(砂轮修正成14度)

网友(2008-02-01):
变压力角滚刀的设计一般用在满足渐开线起始直径及刀具齿槽宽比较窄的情况下

网友(2010-07-05):
变压力角滚刀设计,学习了,谢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