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阀与比例阀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7-06):
如题

网友:

一般说来,好像伺服系统都是闭环控制,比例多用于开环控制;其次比例阀类型要多,有比例压力、流量控制阀等,控制比伺服药灵活一些。从他们内部结构看,伺服阀多是零遮盖,比例阀则有一定的死区,控制精度要低,向应要慢。但从发展趋势看,特别在比例方向流量控制阀和伺服阀方面,两者性能差别逐渐在缩小,另外比例阀的成本比伺服阀要低许多,抗污染能力也强

网友(点评):
贝贝老师,能给解释一下零遮盖的概念吗?好像以前听说过,但不知道对液压阀的性能有什么大的影响?另外一直不明白比例阀芯在阀体内是出于高频振动状态吗?多谢了

网友:

楼上应该是能干活的人,学液压的吧.

网友:

我是教师,教过比例和伺服,知道一点,还请多指教

网友:

都很谦虚.支持那位老师说的.

网友:

伺服阀与比例阀在应用上,前者一般用于闭环的高响应的控制元件,主要是控制压力、流量等。而后者比前者控制更加精确和方便吧。

网友:

比例阀的精度还是不能跟伺服阀相比的,但是据说BOSCH的比例阀已经可以了

网友(2008-01-21):
BOSCH的阀已经成熟了

网友:
贝贝博士谦虚了.呵呵!

网友:
2楼所说的还欠缺一些,说起伺服阀通过闭环控制可以实现位置环和压力环而且精度非常高如:AGC、AWC等,比例阀加工精度和控制精度较低所以造价较低,有比例换向阀和比例压力阀和比例流量阀。但一些设备也用高频响的比例阀(如:连铸的动态轻压下),这种比例阀主要用于闭环控制,造价相对与伺服阀较低,频宽能达到20~30个HZ

网友:
有这样几点区别

1.驱动装置不同。比例阀的驱动装置是比例电磁铁;伺服阀的驱动装置是力马达或力矩马达。
2.性能参数不同。滞环、中位死区、频宽、过滤精度等特性不同,因此应用场合不同,伺服阀和伺服比例阀主要应用在闭环控制系统,其它结构的比例阀主要应用在开环控系统及闭环速度控制系统。
3.阀芯结构及加工精度不同。比例阀采用阀芯+阀体结构,阀体兼作阀套。伺服阀和伺服比例阀采用阀芯+阀套的结构。
4.中位机能种类不同。比例换向阀具有与普通换向阀相似的中位机能,而伺服阀中位机能只有O型(Rexroth产品的E型)。
5.阀的额定压降不同。

网友(2008-04-14):
长见识,谢谢诸位了!!!

网友:
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感谢!

网友(2011-08-23):
长见识了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
学习了,呵呵,我在液压是新手j就学过点,呵呵

网友(2014-11-06):
还是不明白伺服阀与比例阀有什么区别

网友:
比例与伺服的差异,其实最早是在于两者技术发展的目标和定位。最早的伺服出于闭环高精度控制而出现,比例则是为了替代传统手动调节阀则研发了比例电磁铁,属于开环控制的应用。随着各自技术的发展和技术需求的推进,两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一些比例伺服阀,用高性能的电磁铁直接推动,也能闭环应用,今年我也刚用atos的比例伺服阀做了力闭环的伺服控制。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两者最大区别仅仅在于动力元件是喷嘴、挡板还是直驱电磁铁了。
上面是我的观点,给位总结评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