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加工一个M26 Z=174的 变位齿轮---[求助]

楼主(2006-07-06):
我要加工一个M26 Z=174的 变位齿轮,变位系数是2.84 齿顶高系数是1。帮我算算玄齿厚和玄齿高好吗?急!!!!!最好告诉我 公式!

楼主:

怎么没人里我啊!

网友:

齿轮还真不小。这么大的变位系数,中圆压力角已经差不多是25度了。应该就设计成25度齿形角的。
你的分度圆已经在齿根圆以下了,所以不能用常用的公式来测量分度圆的齿厚。只能另找一个圆来测量。
公式比较复杂,给你两个数据吧:
s弦=42.6008
h=ra-2328.3126

ra - 齿顶圆半径

网友:

阿松真是个好版主,向你学习:)

楼主:

真的太感谢你了,我的滚到是压力角20的。图纸分度圆给了是4672。57。齿顶圆是4705。能告诉我具体怎么算的吗?还有就是怎么串刀啊!

网友:

看来我可能误解你一楼的帖子了。
楼上的帖子让我对你的数据有了很多的疑问:是不是斜齿轮?配对齿轮是什么数据?中心距是多少?侧隙是多少?如何分配的?。。。。。。
或者干脆你把图纸贴上来。让大家都出出主意。

网友:

有道理,把技术数据报的详细点,方便考虑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