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MC的传输问题---[请教]

楼主(2006-07-07):
有谁知道FANUC 0-MC的传输参数呢,我的一台床子,程序能传出,但传不进来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有什么报警信息?

网友:

主机设定为你装有程序的计算机,
波特率设为9600

网友:

同意上楼。主要是波特率没设置成一样

网友:

具体一点的说是握手协议没设置好!有波特率.奇偶位等

楼主:

谢谢我搞定了,是传输线的问题,

网友:

当然是传输线的问题,既然能传出,就不会是波特率、奇偶位的问题

网友(2006-11-30):

楼主:我这也有一台是这样的,能传出,不能传入,但好象线没有问题(传另一台机,不是FANUC可以).
       传出时,字符 O 变成冒号.

网友:

回楼上的同志:

字符的外在表现形式是"O"或":"是由于隶属于不同的代码系造成的;

具体的说,同一个编码在ISO代码系中为"O",在EIA代码系中为":"等,

这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系统往往是自动识别的.

另,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本人多次参与讨论过,请参考本社区相关帖子.

网友:

谢谢" 散人"
还有就是传数,传不进机器大概是什么问题? 线应该没有问题(另一MAZAK机床用可以)可输出数!

网友(2007-03-09):

回的太晚啦,抱歉.
如果单方向传输正常,并且传输线肯定没有问题;
应重点检查以下几点:
1. 操作问题,程序保护开关状态?/方式?/存储容量大小?/操作方法?
2. 程序格式兼容性?可以把此NC本身能够使用的程序逆向操作实验.
3. 检查相关参数,如果有两台机器,可以对比检查.
4. 调整NC参数,降低波特率实验.
5. 如仍然不能解决,则很大可能是硬件部分出现问题,需要进行维修.

附:
RS232C接口参数:
2.0        STP2        通道0停止位
552                通道0波特率
12.0        STP2        通道1停止位
553                通道1波特率
50.0        STP2        通道2停止位
250                通道2波特率
51.0        STP2        通道3停止位
251                通道3 波特率
55.3        RS42        Remote Buffer 口RS232/422
390.7        NODC3        缓冲区满

网友:

我是CN高手,你上面的话不值一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