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投影仪测量能达到精度要求吗---[请教]

楼主(2006-07-07):
请问一下,有一个客户的产品需要用放大40倍的投影仪来检测产品的各类尺寸,其中包括圆孤位,他要求精度达到0。005mm,我觉得用投影仪不好用,用它测量绝对不能达到精度,我觉得用千分尺可以还准一点,大家给个意思!谢谢了!

网友:
Re: 怎么测量?

楼主在http://bbs.cmiw.cn/forums/26617/ShowPost.aspx发了类似的帖子,
已有回复,请查看对你是否有帮助。

论坛新开设了《量仪量具》,我觉得关于测量方面的问题应该分类至那。

网友:
Re: 怎么测量?

谢谢你的支持,
让我们在《量仪量具》栏目一起探讨与测量有关的话题。

网友:

用投影测量仪测量小零件精度是很高的,但是,是否比千分尺好,就不好说了,这要看零件的具体形状与要测量的部位的情况。用投影仪测量,必须是能透光,并且在背光照到零件,并将影像投影到屏幕上时,不能发生形状的改变,所以,它不适合测量斜齿轮、涡轮、圆锥状零件等,以及在测量时被零件遮光的部位。同时要注意的是,用投影法测量,它的测量精度是与测量基准有关,经常发生对于零件的使用要求,某一部位没有什么精度要求,但是因为要用投影仪测量,这个部位的精度就要求的很高。另外,用投影仪测量,一般辅助时间比较长,她的有点是测量精度高,直观,无损。

网友:

用投影测量仪测量小零件是非常方便的,测量精度取决于零件的大小、放大倍率、检测样板的精度及零件要求的精度。你提到的零件不适合在40倍投影仪上测量,因检测样板的线宽一般在0.1mm左右,0.005mm公差40倍是0.2mm,正是两条线宽检测起来非常困难,建议如果零件大小合适的话选择放大100或200倍。

网友:

并不是所有尺寸都能用千分尺测量的,有些尺寸甚至无法用常规的测量设施来测量,只能借助投影的方式来测量了,精度当然要差点.

网友:

我厂(手表制造)加工生产的大部分零件都用投影仪检测,检测精度还可以。问题是,这种方法只能检测平面尺寸。
不知高像素的摄像仪能否用于尺寸的检测工具呢?

网友:

六楼的兄弟请教你所说的投影仪是不是万能工具显啊?0.005的精度没问题啊
我曾接触过,它的测量精度应该是靠本身光栅导轨保证的吧,怎么还有检测样板呢?

网友:

光曲磨床不就是用的投影来保证加工的嘛!

网友:

光曲磨床和投影仪的投影原理是一样的,但有个显示精度的问题,工件尺寸较大又要全形投影的话,则只好选用较小的放大倍数了,而放大倍数小了其分辨率又是问题,所以楼主所说的0.005在投影仪上检测不合适。一般来说,接触测量比投影测量的误差小,也就是你感觉的千分尺比投影仪精度高,但也限于某些场合,如外圆的检测。

网友(2014-09-24):
投影仪检测的的精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