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选用一套阀门---[求教]

楼主(2006-07-07):
我现在正在设计一套设备,需要选用一套阀们,但我不了解阀们的情况,以前对阀们的接触很少,因此向大家求教.

我现在需要的阀们要符合下列要求,我需要得到27KPa的低压空气,这个是否可以从鼓风机直接得到?通过阀们的流量为6-15m3/min,不知道我选用什么样的阀好一些?既可以实现空气的压力要求,也可以实现流量要求,选用多大的公称直径好些,而且还要兼顾成本和使用效果.

; G( o q2 |3 J1 a- T

网友:

请咨询东方锅炉阀门公司的技术人员。来点咨询,谢谢。我们热忱为你服务!

网友(2006-09-05):

是要调压阀吗?是减压阀还是背压阀?除了上述提供的阀后压力、流量、介质外,请提供工作温度、阀前压力以及是否有特殊要求?
如果可以提供系统图,可以根据你具体的工况提供相关的技术及产品建议。

网友:

你写的情况不是很清楚,阀门的话可用的很多,2寸的阀就行了,27kp的空气压力还算高的,是啥设备?

网友(2006-12-26):

才0.027MPa,很低

网友:

如果要求出口压力稳定的话,还是选用调压器,根据不同流量自动调节所需社定出口压力,调压精度达到10%.

网友(2010-04-24):
上海凯德姆阀门有限公司   15201850461   业务经理  陈小姐

网友(2010-11-19):
回复 网友A:

去参观过成都凯特姆的厂区,不知道与你们凯德姆有没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