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沉孔 螺纹孔

楼主(2006-07-08):
    各路神仙好!我用CAD画图,我想建个块,关于沉孔、螺纹孔等有规律的图形。

" }6 ? f! J5 U& `

  这个块能对图形的参数进行设置,你象沉孔中,大孔的直径,高、小孔的直径 高等参数!!()

网友:

AUTO CAD好象不支持参数化设计吧?楼主的意思是要一个图然后改参数就行?我知道PC CAD里面有个设计库,里面的资料可以调用,而且可以改参数

楼主:

谢谢 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去看看 那里有PC  CAD

网友:

可以用AUTOLISP编一个程序,放在菜单里,随时调用就行了,具体编法我不会,但我知道这样一定可以实现。

楼主:

盼星星 盼月亮 终于又看到了一点希望
谢了

网友(2006-09-07):

支持4楼,用该语言编制一个程序,用的时候把它插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用acadlisp编程就可以实现。

网友:

有没有什么插件之类的
装一下 打个命令就可以用了
应该有人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