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问题请教!

楼主(2006-07-08):
小弟初来报到,就有许多问题了,真的麻烦大家啦!不好意思哦!

 `

问题1:请问数控车床有什么系统?什么系统最通用?有什么大的分别吗?我现在学的是980T和980TA的系统,如果对系统改变的适应时间大概要多久?

问题2:数控车床里边的那个编码器有什么用的?我就只知道没了它不能车螺纹,还有别的用吗?

问题3:请问刀架的结构是怎么样的?昨天晚上我就遇过刀架不停地转,车久了就报警了,之后我把它拆了,但是不知道里面的结构,弄不好。

问题4:大家可以帮忙编一个980的G76的实例出来的吗?因为我还没有用过,具体格式都不清楚。以后有一批货是车梯牙的。。

问题5:机床的机械零点可以改变的吗?刚买一台新机(980TA),车较短的零件时不能对刀,原因是刀补数值己经超过999,输入刀补时没反应!

以上五个问题,还望大家帮帮忙,因为都是急着解决的,先谢谢知位!

网友:

对数控车我不是很懂,帮你顶一下,数控车的高手该上场了
至于编码器,在这里起的作用应该是检测反馈电机的转数,间接控制车螺纹的进程。

网友:

各个厂家生产的数控机床的各个组件,所用的系统都是不同的,只有根据厂家提供的说明和图纸才能了解其结构,性能.

网友:

我用过西门子和凯恩帝的数控车床系统!对于980系统不是很熟悉,如果你一个系统搞懂了,一般换个系统的适应时间不会很长的,就象西门子系统与凯恩帝系统,两个系统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包括一些G指令(包括循环指令),刀补等等都有些不同!但原理懂了,换了系统,只要看看说明书,再结合实际操作一下,基本上就会了!
关于零点的问题,好象980系统和凯恩帝系统一样,都是采用浮动原点的,不管在什么位置都可以把原点位置清零的,这样以后机床的原点就是你清零了的地方了!
有关980系统的问题,你还可以到数控技术版块请教一下宋老师!

网友(2006-10-03):

系统比较多,国外的西门子的和发那科的系统用的多些,不过每个系统区别不是很大

网友:

1、高档机床常用的数控系统为西门子(德国)或发那科(日本),普及性的也以西门子、发那科为主,国产的占小部分,这些都是伺服电机驱动的。电机上配的编码器分增量编码器(相对位置编码器)和绝对位置编码器两种,用增量编码器的需要在机床送电后先“回零”,绝对编码器的则送电后就可运行程序使用。再向下就是简易数控机床,原来以步进电机驱动为主,现在也有不少向国产低档伺服系统转变。步进系统大部分不需要回零,默认开机位置为零点,可以在任何位置设为零点。

  常见的低档数控系统其基本原理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仅仅是操作界面而已,很好转变适应的。高档数控系统的功能区别很大,需要系统学习或仔细研究说明书后才能使用。

2、主轴编码器就是给系统反馈主轴转速的,除用于加工螺纹外,恒线速加工时也必须有。

3、刀架分多种,简易的四方刀架、液压刀塔、伺服刀塔、立式、卧式、动力刀塔等等多种不同结构形式,简易的四方刀架多是靠霍尔开关发信,端齿盘缩紧的。

5、机械零点可以靠移动零位限位开关而改变,但除非专业人员建议不要移动。

网友:

980是广东出的数控系统,不同的系统代码不同,编程大多相同.
编码器是检测主轴转数的,为Y轴提供同步信号.
电动刀架结构较复杂,最好请专业人员维修,从顶部圆盖拆起.
机械零点可以改变,在车削较短零件时,可将机械限位向进给箱方向移动,但不能超程,以防编程错误时造成撞车事故.
还是给你传个说明自己详细看看吧.

网友:

又没上去.再来一遍,哈哈..

网友(2006-12-25):

       我怎么才能找到980系统的仿真软件

网友:

我怎样才能学好车床啊

网友:

我用过的数控系统有国外的西门子、法那科、大隈,国内的北京凯恩蒂

网友:

其实能会法那科和西门子,和中国的华中系统就已经不错了,起码可以随便拿个几千个大洋一个月没有问题的,我QQ群:13975201 ,有这一行的朋友可以来和我们一起讨论

网友:

1  楼主你好,数控系统有好多中,我用的都的国产的,在我们这里是980和凯恩帝的比较常用,我个人觉得还是凯恩帝的好用。你会了一种在去做别的系统适应起来应该比较快,只要注意对刀的区别和有个别G指令的不同之外其他编程都差不多的。
2  我们用的都是属抵挡的数控几床(我是这么认为的),编码器在这类机床中也就是车螺纹和恒线速用的上,但如果是无级变速的就必须要编码器。
3   我估计你用的机床配的刀架是常州产的四方刀架,它里面的结构你看一下说明书应该有介绍的,里面也不是很复杂,你拆的时候要记住里面的零件安装顺序,还有就是对应的刀号线不要接错了,刀架不停的转可能是霍钢磁针错位了系统找不到对应的刀号。
第4第5个问题不能回答你我身边没有980的说明书,我也没用过980系统,你挑螺纹还是不要用循环的好,因为你不是很熟练。不能对刀可能是你严重超程过,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你可以反向超程把刀补直补回来。也可以把系统关掉用手转动丝杠补回来,具体怎么做你自己想一下。

网友(2007-02-09):

刀架转位不停是发信部分出了问题,霍尔元件或编码器出了问题,你可以检查一下接线有没有问题,再用表测一下发信元件,坏了换一个新的就可以解决。

网友(2007-04-17):

11楼的朋友你用过大隈的数控系统,能不能发点资料来小弟学习哈。急,因为床子马上就要到了,洒子样子的系统都不知道呢
十分感谢!

邮箱:dxfzr@sohu.com

网友(2007-10-30):
请教请教

那个大哥  帮小弟一下说一下   北京凯恩蒂系统  的对刀一共有几种方法啊 ???我的那个怎么对不上刀呢 ????仔细的说一下方法   !!!!!!!!!  不胜感激

网友:
那个大哥  帮小弟一下说一下   北京凯恩蒂系统  的对刀一共有几种方法啊 ???我的那个怎么对不上刀呢 ????仔细的说一下方法   !!!!!!!!!  不胜感

网友:
怎么保证产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