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千分尺和普通的千分尺比较,谁的精度高一些呢?

楼主(2006-07-08):
请问数显千分尺和普通的千分尺比较,谁的精度高一些呢?

网友:

数显千分尺与非数显千分尺没有精度的区别,只是读数方便与否的问题。
前者不需估读,后者则需估读小数点后第三位数值。

网友:

小爱,说得已经很清楚了。测量原理是一样的只是显示方式不同。
若从消除人为误差方面,数显的要好一些吧。

网友:

普通千分尺的测量精度高一些。
我所用过的一把数显尺,就是因为精度不好而淘汰的。

网友:

其实对于测量技术好的人来说,普通的反而要好用

网友:

当然是千分尺精度好了

网友:

结构一样,精度一样,只是读数方便直观,不存在看错刻线。如果说有差异只是制造精度上的问题。

网友(点评):
说的正确!

网友(2006-08-09):

数显千分尺与非数显千分尺比较, 前者不需估读,后者则需估读小数点后第三位数值。 测量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其精度的高低取决于制造精度,同样的制造精度书显的好。

网友:

基本原理都是一样,不过还是普通千分尺更适合大多数人,一般测量也比较准确。
数显的没有微调,要手感好的才能更准确。

网友:

价格差不多时,普通的精度好,
精度好的数显很贵!

网友:

没有精度的区别,只是读数方便??
普通的千分尺需估读小数点后第三位数值。
精度好的数显贵!!!

网友(2006-10-08):

数显的需要手感,开始用也不太好把握力度的

网友:

数显与非数显千分尺精度是一样的,只是数显的方便读数而已,.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 主要取决于千分尺的制造质量,及使用方法.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使用环境等选择适合自己的量具.

网友:

同意大家的观点,就象内径千分尺和内卡钳一样,有人用后者比用前者还要准,关键看各人的技能

网友:

鄙人认为普通的千分尺较好一点.数显受温度\手法\电池电量等影响较多.

网友(2006-11-15):

个人认为:数显比较方便。都是在检定有限期内的话,还是用数显。

网友:

基本一样吧,不过我还是感觉普通的教好一点,出现磨损等原因时,普通的可以人为的矫正,数显的一旦出现问题就没招了.
结构一样,精度一样,只是读数方便直观,不存在看错刻线。如果说有差异只是制造精度上的问题

网友:

我用两把尺子做过比较过,读数差不多,可以说是一样,只是方便不方便而已

网友:

数显千分尺太灵敏,根据个人的手法有关;普通的千分尺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数显的在生产现场使用不太合适,切削液,灰尘会严重影响其寿命。

读数确实很方便。

网友(2007-03-21):

各有千秋吧,这还要看习惯了

网友:

精度应该一样,数显的,视力不好的人用着方便一些.

网友:

对于测量来说,只不相对的,没有绝对值.------------习惯了用普通的千分尺

网友:

支持9楼的说法

网友:

普通千分尺的测量精度高一些。
比如0-30mm外径千分尺,数显的精度是4μm,普通的是2μm。但数显得用起来方便些,有的数显的还能连接电脑。

网友(2007-04-23):

消除人为误差方面,数显的要好一些.
但价格要贵.

网友(2007-10-17):
不提前提条件没有可比性,精度说明书或者样本上都有。两种绝大多数国产品牌在小尺寸段精度都写得是4微米,瑞士3微米,但是游标读数为1微米的千分尺有的厂家保证最大误差不大于2微米

网友:
还是普通的精度比较高,下图那种用的时间长了,可以测量到0.5微米,
日本三丰的有点小不容易读而且看的没有那么精确,电子数显的很容易坏.

网友:
数显千分尺与非数显千分尺比较, 前者不需估读,后者则需估读小数点后第三位数值。 测量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其精度的高低取决于制造精度,同样的制造精度书显的好。 我们公司电子数显游标卡尺和千分尺半年就会换新的。旧的卖给其他公司。

网友:
数显千分尺和普通千分尺的位移测量机构都是螺旋副,只不过数显的读数是利用圆栅尺的分度电信号来读数,普通千分尺是利用机械刻划的微分筒来读数,都是利用细分原理读数。

所以一般情况下,二者的精度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
手感不熟练的可以拿块量块练啊,普通读数吃力。

网友:
远思大侠:下次到日本走私个正宗的三丰数显千分尺给你使用,这个太丢三丰的脸了,就像是卖给我们的数控系统。

网友:
精度一样,只是个人爱好不同!!这要看每个人局、第一次接触的是那种的拉!先入为主嘛!!

网友:
8楼的仁兄,刻度千分尺小数点后的第三位上面不是有吗?为什么还要叫估读哦?

网友:
撇开前提条件的话,二者无可比性。都一样。
1  都满足合格要求的情况下,二者精度相同,使用(测量)效果相同。
2  实验室状况下,首选数显的。
3  生产状况下,首选普通。
从2,3二种情况来看,也可以说:使用时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二者各有千秋。

网友:
我个人觉得,只要用顺手的东西都是最好用的

网友(2014-09-13):
两者精度一样,生产车间选普通的比较好,计量室选数显的比较方便

网友:
哥们,这是一个可以得到结果的比较:
如果他们在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
普通的千分尺的测量不确定度是多少?数显的是多少?
对于量具来说,你简单的可以去计算一下他们的Gage R&R,直接得到比较。

我的感觉:普通的千分尺有好的(高品质的),数显的也有差的,不可一概而论。
相同价格的普通的和数显的,一定是普通的更好一点,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2018-08-04):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