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嗤缸盖垫的原因---讨论

楼主(2006-07-08):
以柴油机为例,嗤缸垫是一种比较恶劣的现象,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发现这种问题后,首先要从哪里下手来考虑呢?

网友:
Re: 请大家讨论一下发动机嗤缸盖垫的原因??

缸盖与缸体的端面不平,发动机工作粗暴,负荷过大,缸盖螺栓未按要求上紧都易嗤缸垫

楼主:
Re: 请大家讨论一下发动机嗤缸盖垫的原因??

嗯 有道理,还有什么方面的原因?????

网友:
Re: 请大家讨论一下发动机嗤缸盖垫的原因??

检查一下气缸垫本身是否有问题

网友:
Re: 请大家讨论一下发动机嗤缸盖垫的原因??

有以下几种原因:
1、缸垫本身的质量不好。2、缸盖或缸体密封面变形不平。3、发动机由于缺水或是由于负荷过重导致发动机过热。4、点火时间过早,导致缸内压力过大。对于经常性在某一点呲缸盖,大多由于此处被气冲的明显变低,导致密封力度不够,修理时要把缸盖或发动机上平面刨或铣平即可,千万不要加工过多,加工过了,使压缩比变大,更容易呲缸垫了,还可能使发动机的性能变坏。

网友(2006-08-13):
Re: 请大家讨论一下发动机嗤缸盖垫的原因??

缸盖扭紧力矩不均匀;缸套高出机身平面过高或过低;缸盖变形(超负荷工作过热,应力变化,螺栓松动);缸盖鼻梁区裂纹,气体烧蚀垫子;

网友:
Re: 请大家讨论一下发动机嗤缸盖垫的原因??

同意以上观点.但更应注意在日常的维修中灌输这种思想.

网友(2007-12-15):
还可以检查一下冷却风扇是否正常,冷却风扇不正常,会使水温过热。

网友:
可以改进 汽缸垫 主要是 缸周围一圈的材料 还有装配工艺

可以改进 汽缸垫 主要是 缸周围一圈的材料 还有装配工艺,至于点火时间 对于呲汽缸垫 这个故障来说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就是  缸周围一圈的材料 还有装配工艺
  我是管理维修机电设备的 这种情况遇到的多了 自制汽缸垫  全解决了

网友:
至于点火时间

点火时间 提前 会造成 机温过高 积炭增加 耗水 开锅 好启动 等现象 过迟 会造成排气管喷火 机温低 不易启动  排气噪声增加 发动机无力 等症状 压缩比不变 燃油质量不变 环境温度不变 启动时如果喷油泵的自动提前机构性能好的话 容易启动 如果自动调节 供油角度性能好 则负重降低转速时 也会表象的比较出色

网友:
有以下原因:1.垫片质量差,
                     2.缸盖下端面平面度超差,
                     3.缸体上端面平面毒超差,
                     4.装配力矩不均或不够,
                     5.发动机工作异常。

网友(2008-01-30):
平常能想到的故障,上面的都说了,我说一个吧,如果是柴油机,喷油器安装的深浅,也可能造成缸垫的损坏。你可以这样想:喷油头喷出的柴油机直接喷到了缸垫上,燃烧不好,造成那里局部高温。造成缸垫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