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3406或是3412柴油机原理说明

楼主(2006-07-09):
楼主:

+ K v( \2 J/ I: V

       你好!

        有没有关于CAT3406或是3412柴油机原理方面得资料!

网友:

这应该是机车或者船机的发动机吧?
不好意思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我搞得都是小型车用发动机
这方面的资料比较欠缺
你可以问下青色活塞
他好像是搞机车的
请活塞出来帮解答下吧

网友:

CAT3412或3406从字面看,应该是普通的直喷机型.多用于工程机械或500千瓦以下的场合,发电机型有特殊的标志 .,我公司在很多场合都应用美国的CAT系列柴油机.

网友(2006-08-26):

先给你看看是否需要如下资料类型:

网友:

我单位使用的是3408机型。

网友(2007-05-21):

CAT3406或是3412柴油机原理说明
有中文的吗?
谢谢!

网友:

内燃机必须依靠独立的启动系统来启动,它不能象电动机或者蒸汽机那样自行启动。 当启动发动机时,必须克服空气压缩阻力、活塞和轴承的摩擦力。一般有以下启动方式fficeffice" />

 W$ v

1.电启动系统

2.空气马达启动系统

1 Y6 @ c* h; F! Q; H r& Q

3.压缩空气直接启动装置

 Z& g2 ^# q

4.液压启动装置和弹簧启动装置

以下为每种启动方式的特点

1.    电启动是最方便的启动方式最便宜而且最适合远程控制,但充电缓慢,在紧急情况下不实用 ,特别是在温度降低时,由于电池性能变差而同时发动机启动扭矩增加造成电启动效率降低。

2.    使用压缩空气驱动空气马达,从而带动启动马达齿轮和发动机飞轮转动 在更少的盘车时间能更快的启动发动机快速充气在极端气候条件下比电马达启动有更好的表现

3.    将压缩空气直接导入气缸,按柴油机的发火顺序在膨胀行程时引入气缸,推动活塞,使柴油机达到启动转速,实现自行发火工作。结构复杂,重量较重,故一般适用于大型发动机

4.    利用高压液压油所释放的能量启动发动机 通过发动机驱动的液压泵或则手动泵来建立高压。弹簧启动装置,当触发启动扳机时,通过被预先压缩的弹簧来驱动齿轮和飞轮,从而启动发动机

& K6 | n+ b! K

本人比较了解空气马达启动系统。安结构形式可分为叶片式空气启动马达,涡轮式空气启动马达。按照小齿轮啮合方式划分惯性式空气启动马达,涡轮式空气启动马达,具体因使用场合不同而定。

网友(2008-01-13):
3412,3406工作原理最主要是要注意调速方式,有机械控制,电喷,电子控制

网友(2008-07-03):
3406 E   3412E才发展成电子控制机械驱动单体喷油器.之前的型号都是简单的高压油泵,直接喷射式喷油器

网友(2008-10-02):
我有啊
QQ:274812923

网友(2008-11-13):
我是搞柴油机维修和配件销售的

希望大家一起交流E-Mail:volvozyp@syvip.com

网友:
学习一下大家的经验,多谢大家了!!

网友(2009-02-17):
感谢wyk999777的分享,希望能提供更详细的资料.yuying9920012001@yahoo.com.cn

网友(2009-04-11):
不错      希望在详细些

网友(2009-05-18):
都是直喷式,现在听说已经有电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