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加工8个头的螺纹用什么指令

楼主(2006-07-09):
请问加工8个头的螺纹用什么指令

qq270287849

e:addi163@163.com

 暗号:数控

网友:

如果主轴有转角功能给出转角度数即可.如没有转角功能就移动起刀点

网友:

我你可以编写一个宏程序!

网友:

用lycy97好象可以

网友(2010-12-08):
G32后再加上Q就行了,要多少,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