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8三头螺纹怎么编程---[请教]

楼主(2006-07-09):
m18三头螺纹!怎么编程啊??哦对了他还是个两头的!G76ORG92

网友:

用G76 G92 都可以
用G92时候每次的进刀点要相差1个导程

网友(2009-06-02):
M18 螺距是2.5MM 三头螺纹导程是7.5MM.
G92 X17.5 Z-10 F7.5  L3;
X17;
X16.5;
X16;
X..........;

网友:
还有一种就是
T0101;
M03 S700;
G0X17.5;
Z1;
G32 Z-10 F2.5 Q0;<车第1刀》
G0 X19;
W10;
X17.5;
G32 Z-10 F2.5 Q120000;《自动机床计算转120度,车第2条螺纹的第一刀。Q:单位微米um》
G0X19;
W10;
X17.5;
G32Z-10F2.5 Q240000;《自动机床计算转240度,车第3条螺纹的第一刀》
G0X19;
W10;
X17.5;

网友(点评):
你的F2.5错了吧?

网友(点评):
应该是F7.5吧

网友:
我用的是北京凯恩帝和法那科系统!~

网友:
G0x_z_;
G92 x_z_F_Q 0;
......
G92 x_z_F_Q 120000;
......
G92 x_z_F_Q 240000;
......

网友:
你没说明书吗》上边说的很详细

网友:
T0101;(螺纹在头部,广数980T)
M03 S700;
G0X20;
Z10;
G92 X17.5 Z-10 F7.5 ;
X。。。(搞定一头);
G0Z7.5;
G92 X17.5 Z-10 F7.5 ;
X。。。(搞定一头);
G0Z5;
G92 X17.5 Z-10 F7.5 ;
X。。。(搞定一头);
......
M30;

网友:
别管几头  分头分好就可以了

网友:
二楼说法中好像有个错误:可能是笔误,但应该更正一下.
用G76 G92 都可以
用G92时候每次的进刀点要相差""1个导程""

在多线螺纹的加工中,谈到分线方法,在车床上加工有两种可能选择:
一是:轴向分线(先车好一条螺旋线,然后在轴向移动一个螺距后,再加工第二条螺旋线)  .在数控车床的编程中,采用G92或G76时只要在加工完一条螺旋线后,将循环起点的位置在Z向移动一个螺距后,再次使用G92或G76编程加工第二条螺旋线即可实现.
二是:圆周分线

网友:
M18的螺纹,螺距1.5吧!!
G00 X55 Z55
T0303(60度的螺纹刀)
G0  X22  Z6.5
G92 X17.4 Z-20 F4.5
       X17
       X16.6
       X16.3
       X16.05
       X16.05
G0   X22    Z5
G92 X17.4 Z-20 F4.5
        X17
        X16.6
        X16.3
        X16.05
        X16.05
G0   X22     Z3.5
G92 X17.4 Z-20 F4.5
       X17
       X16.6
       X16.3
       X16.05
       X16.05
我是举例的,实际加工时,你用子程序来编吧!这样会简单一点!!每次定位相差一螺距!!

网友:
说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A(2009-07-19):
多头用G76很方便的啊
GOZ7.018.5
G76P020060Q50
G76X  Z  P  Q  F7
GOZ3.5.018.5
G76P020060Q50
G76X  Z  P  Q  F7

网友:
也可以偏一个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
我赞成这些说法,我知道怎么加工了

网友A:
用G76啊
G97S500M3T0101
GOX18.5Z2.5
G76P020060Q100
G76X14.75P1623F2.5Q50Z-31.
GOZ5.
G76P020060Q100
G76X14.75P1623F2.5Q50Z-31.
GOZ7.5
G76P020060Q100
G76X14.75P1623F2.5Q50Z-31.

这样就OK了 做出 的罗纹很漂亮的
头数越多转速越慢

网友(2009-09-16):
在多线螺纹的加工中,谈到分线方法,在车床上加工有两种可能选择:
一是:轴向分线(先车好一条螺旋线,然后在轴向移动一个螺距后,再加工第二条螺旋线)  .在数控车床的编程中,采用G92或G76时只要在加工完一条螺旋线后,将循环起点的位置在Z向移动一个螺距后,再次使用G92或G76编程加工第二条螺旋线即可实现.
二是:圆周分线

网友:
科系统!~
这个用G76就搞定了啊
M18X2.5

GOX18.5Z2.5
G76P020060Q50
G76X14.75Z-10P1623Q50F7.5

GOX18.5Z5
G76P020060Q50
G76X14.75Z-10P1623Q50F7.5
GOX18.5Z7.5
G76P020060Q50
G76X14.75Z-10P1623Q50F7.5

这样就 好了 头数每增加一个起刀点挪一个螺距

网友(2009-10-25):
多头的还没车过啦,学习了

网友(2010-01-25):
我今天试了怎么不行。45X2。编程如下:G0X47,Z2,G76P010060,Q80,R0.1:G76X42.4Z-20,
P1300,Q120.F2. 车第二线螺纹。G0x47.z4.G76同上。就不编了。怎么不行了。那位大侠指点下。我用的是法兰克系统。FANUCSERIES0-T这系统是不是比较老了。还有我用G92键盘没有L这个字母可以用什么代替吗。用G32,报警007.我是按上面这几位大哥的程去编的不行。

网友(点评):
应该要写F4

网友:
楼上发的G76那个F到底怎么给了。上面有给,2。5有给7。5一样用G76怎么不一样

网友:
领教了,总之不管是G92还是G76两种代码,只要挑好一种,把螺纹的起刀点移动一个螺距就可以了
FANUC——OI

网友:
我用广数的用G92一般在后面加L`法兰克的就麻烦多了用G76很麻烦!!

网友(2013-02-02):
那位会车三头螺纹 ,不是把端面进刀的,是把工件外圆离端面还有一定距离的进刀,好像是不能偏移导程的,怎么加工,就是那些瓶盖模具的螺纹,那位会向请教下,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G76啊
G97S500M3T0101
GOX18.5Z2.5

不错学习了。。可以和你交个朋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头用G76很方便的啊
GOZ7.018.5
G76P020060Q50

不错学习了,。可以和你交个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