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求教几个液压传动设计中的问题

楼主(2006-07-09):
1.轴套的作用?

2.活塞将近行程时候需要一个缓冲装置,启用单向阀结构的话,请问缓冲原理是什么?

3.液压缸中在巨大的压力冲击之下,橡胶密封圈结构如何可承受?

网友:

1、轴套是放在什么位置的,是油缸外部的耳环孔,还是内部的导向装置?
2、单向阀结构是一们背压阀,使油缸活塞运行到一定位置后,增加回油背压,使油缸非工作腔增加负载,起缓冲作用的。
3、巨大冲击压力是和什么比较的,橡胶密封件都有一个压力限制,超过后肯定损坏,但是在密封件的压力允许范围内是部有问题的。

网友(2008-04-05):
谢谢,学习啊
我现在用的油缸,要求厂家给我做缓冲,他们是在缸低(大腔油口)那里做的阻尼孔进行缓冲,这样做效果还可以,比加单向阀或者节流阀要简单

网友(2012-11-17):
油缸缓冲设置有好多种,加单向节流阀最好,但如果对缓冲效果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直接用固定的柱形缓冲即可,也有用锥形缓冲的。我们现在都用的是浮动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