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设备机床维修和操作说明书---[求]

楼主(2006-07-09):
                   AMADA公司的VIPROS--357Q转塔式多工位冲床

                   AMADA公司的数控激光加工机FO-3015

/ T S7 [ V& U: ~+ \

德国进口数控液压冲剪加工中心(TRUMATIC 500)

德国进口激光切割机(TRUMATIC L 3030)

+ I j

让我们一起交流钣金加工的心得和智慧,用我们的知识换取人民币,来改造我们的美好生活!!

非常感谢!!

网友:

顶了,我又书,357我用过,好像是95年的,还可以。
通快的设备我就没用过,谁有个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2楼的朋友可以把你的资料传到网上吗
我想问问357的钣金冲床如何使用电脑(相当于把程序存储于电脑中,不利用软盘,直接用传输线传输)往机床中传输程序,并使用搜索功能,从而节约加工时间,
请各位老师在此发表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357可以,一般用com接口,你的机床带软驱,机床还有和电脑连接的接口,你可以直接从电脑上把程序传到机床上,也可以把程序从机床传到电脑上,法那科系统是纸带格式,你可以直接用记事本打开修改程序,可以储存为记事本格式,改为你想要的名字。
一般我们用电脑自带超级终端,机床自带的传输程序。只要把一些参数设置好就ok(具体参数质询生产厂家)

楼主: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指导》
由于我门公司生产的零件大部分是单件生产,所以一般一个简短的程序只能用加工一个零件,就需要重新换别的程序,如果使用电脑并运用机床本身携带的传输程序的话,感觉能浪费一些生产加工的时间,
我的想法是:
将程序放在电脑中存储,就相当于机床的内存太小,把所有的常用的程序(我公司有写零件是反复的生产,但每次一般就几件)存储于电脑的硬盘上,然后在使用搜索功能,把程序直接掉出来,
感觉这样能节约点时间

网友:

使用DNC软件

楼主:

非常感谢
DNC软件在那里能够找到
能具体点吗
非常感谢

网友:

给你传一个,不知好不好使,我用过,还可以没有超级终端好用。

网友:

111

网友:

哎,差啊,我们家现在都用2510C

网友(2006-08-12):

TRUMATIC L 3030维修和操作说明书见附件(晕,附件怎么看不见)

网友(2006-11-28):

我们这里是村田的C-2500型数控转塔冲床,还比较好用
需要交流的留言好了

网友:

   我有通快 德国进口数控液压冲剪加工中心(TRUMATIC 2020)德国进口激光切割机(TRUMATIC L 3030)的中文操作说明书。

网友:

秦风大侠,您是哪的?希望跟你交流村田冲床!留个联系?

网友:

楼主 我朋友是搞维修的 愿意的话 联系我

网友:

我也用过AMADA的250,觉得还可以。但是若要换配件就够烦了。

网友:

我公司有几台 AMADA的冲床,有255,344,2510C

网友:

我是搞折弯机模具与数控冲床模具的,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2007-02-01):

谢谢13楼,我下载啦!

网友:

9楼 小站你好!

我下载的DNC安装不了.

网友:

DNC软件安装方式
1:右键点击 快捷方式 到 DNC属性,出现对话框点击程序,选择命令行与工作目录的正确路径。OK
2:然后直接点击快捷方式 到 DNC,出现对话框,选3设置COM接口,还有一些其他的设置。
我刚测试过没问题

网友(2007-03-07):

我们厂用的是通快的数控冲床,有哪位大侠给点资料看看。谢谢

网友:

我是搞村田2048的
已经3年了

网友:

欢迎钣金专家

网友:

丫,有得转了

网友:
请教12楼的朋友:

本人的厂现在进了一台旧的村田2500的数控冲床,但是它的密狗和说明书都没有了,现在我们要在机器电脑上手工编程,可是我们都不知道它的一些报警信息和一些运行代码都不知道,所以本人想向您请教一写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好吗?先谢谢啦~!
本人的联系邮箱是:chen8217244@163.com
QQ:585871

网友:

老刘你好!你的激光操作说明书我已下啦,再次谢谢你!你能不能把 德国通快数控液压冲剪加工中心(TRUMATIC 2020)的中文操作说明书也贴上.

网友:

小鹏可以向村田机械中国大陆代理索取资料啊,我想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现在才看到老邓的贴,我的QQ:39060559  西安

网友(2007-04-10):

我们公司有VIPROS 357Q与村田2048冲床,系统都是FANUC18P的,不过没什么维修说明书.只有设备附带的一些说明书.

网友:

楼主我也需要
德国进口数控液压冲剪加工中心(TRUMATIC 500)
使用说明书!!
你找到了吗?如果有能联系我吗?
这里的朋友谁有呢?

QQ364313872

网友:

是不是真的有说明书啊?是中文的吗?有没有AMADA2510的啊?谢谢啊!

网友(2007-12-04):
参考五金业操作规程

参考五金业操作规程

网友:
有没有芬宝和韩光的.发邮件啊!WANGYUETUAN@163.COM

网友(2008-01-24):
有没有村田M2548和M5000的说明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彭兄,不知你们在哪,如果在上海我可以帮你介绍一家,专修AMADA机床的,价格要比AMADA公司的便宜多了.

网友(2008-08-05):
还是好心人多啊!谢谢!

网友(2008-12-25):
请问357Q和Z358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回复36楼,上海哪家公司?怎么联系呢?

网友(2009-02-20):
我想找PAGE345的说明书,我们的数冲是二手的,原来的操作工不做了,没有资料留下了

网友(2009-04-01):
公司有两台amada激光切和数折,一直用的不错,只是维修太贵了,动不动就几千上万。

网友(2010-06-18):
各位前辈,我刚参加工作,跪求vipros_357 的中文手册或使用说明。谢谢!
如果哪位前辈有情发到changhlg@163.com中谢谢!

网友(2011-07-04):
回复 网友B:

前辈您家用的是EM2510吗   速度超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