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L不锈钢耐盐酸吗?

楼主(2006-07-10):
请问316L不锈钢耐盐酸吗?

网友:

316L属不锈耐酸钢,作为一般用途讲,耐盐酸,具体使用时,要查一下手册,和温度及其他盐类的浓度还有关系.

网友:

按照一般分类来说,不可以。所有腐蚀都是相对的,就316L不锈钢而言,当然比一般的材料耐酸性好;但时间长了,特别是作为槽体使用时,钢板表面会发现明显腐蚀的“麻点”。

网友:

按各国钢种的详细介绍都是可以的,怎么会?

网友:

在电镀和其他化学处理行业中,低浓度的酸碱溶液都用PVC或PP槽盛放,高浓度的硫酸、硝酸、盐酸、氢氟酸都用PVDF槽或衬氟的槽体盛放。

网友:

316L钢是低碳奥氏体不锈耐酸钢,对各种无机酸、有机酸、碱、盐类(如亚硫酸、硫酸、磷酸、醋酸、甲酸、氯盐、卤素、亚硫酸盐等)均有良好的耐蚀性,但对盐酸不是很好,且和浓度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到:http://bbs.cmiw.cn/forums/24930/ShowPost.aspx下载[不锈钢、不锈钢制品表面处理与焊接新技术新工艺及钢号中外对照速],内有详细解释。

网友:

我们公司的制水系统中排用的是316L,酸液浓度2.5-3.5%,寿命5年,焊口断了,管子腐蚀的很薄,有大腐蚀孔。能不能耐高浓度盐酸,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在食品行业的CIP清洗系统中酸碱缸的浓度分别为2.5和4左右,在此范围浓度应该长年没问题,304材质都可以啦。而浓缩的酸碱原液一般另外用塑料容器。

网友(2006-08-24):

跟盐酸浓度有关,一般低浓度都可以

网友:

最好用工程塑料

网友:

盐酸中的氯离子对316L钢有晶间腐蚀。不能用。

网友:

不耐盐酸,因为盐酸中的氯离子会和316中的镍发生化学反应,反应变化慢,但是时间长了还是有问题的。如果是用在化工方便,不防考虑内衬塑料一类的材料
另外,腐蚀是多样的,硝酸是强氧化腐蚀,316L对硝酸和硫酸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06-10-02):

不锈钢是不耐盐酸的。正确的说是不耐氯离子的。当氯离子的浓度超过600到800PPM时,氯离子对不锈钢的腐蚀是相当大的。

网友:

316L属不锈耐酸钢,作为一般用途讲,耐盐酸,具体使用时,要查一下手册,和温度及其他盐类的浓度还有关系. 当然比一般的
材料耐酸性好;但时间长了,特别是作为槽体使用时,钢板表面会发现明显腐蚀的“麻点”。

网友:

316L不能耐盐酸,但由于是超低碳不锈钢,抗晶间腐蚀能力要强些,现在有一种双相超低碳不锈钢,可以耐氯离子腐蚀,不过价格很贵(大概150元/kg),还不如用钛材

网友:

301
17Cr-7Ni-低碳
与304钢相比,Cr、Ni含量少,冷加工时抗拉强度和硬度增高,无磁性,但冷加工后有磁性。 列车、航空器、传送带、车辆、螺栓、螺母、弹簧、筛网
301L
17Cr-7Ni-0.1N-低碳 是在301钢基础上,降低C含量,改善焊口的抗晶界腐蚀性;通过添加N元素来弥补含C量降低引起的强度不足,保证钢的强度。 铁道车辆构架及外部装饰材料
304
18Cr-8Ni 作为一种用途广泛的钢,具有良好的耐蚀性、耐热性,低温强度和机械特性;冲压、弯曲等热加工性好,无热处理硬化现象(无磁性,使用温度-196℃~800℃)。 家庭用品(1、2类餐具、橱柜、室内管线、热水器、锅炉、浴缸),汽车配件(风挡雨刷、消声器、模制品),医疗器具,建材,化学,食品工业,农业,船舶部件
304L
18Cr-8Ni-低碳 作为低C的304钢,在一般状态下,其耐蚀性与304刚相似,但在焊接后或者消除应力后,其抗晶界腐蚀能力优秀;在未进行热处理的情况下,亦能保持良好的耐蚀性,使用温度-196℃~800℃。 应用于抗晶界腐蚀性要求高的化学、煤炭、石油产业的野外露天机器,建材耐热零件及热处理有困难的零件
304Cu
13Cr-7.7Ni-2Cu 因添加Cu其成型性,特别是拔丝性和抗时效裂纹性好,故可进行复杂形状的产品成形;其耐腐蚀性与304相同。 保温瓶、厨房洗涤槽、锅、壶、保温饭盒、门把手、纺织加工机器。
304N1
18Cr-8Ni-N 在304钢的基础上,减少了S、Mn含量,添加N元素,防止塑性降低,提高强度,减少钢材厚度。 构件、路灯、贮水罐、水管
304N2
18Cr-8Ni-N 与304相比,添加了N、Nb,为结构件用的高强度钢。 构件、路灯、贮水罐
316
18Cr-12Ni-2.5Mo 因添加Mo,故其耐蚀性、耐大气腐蚀性和高温强度特别好,可在苛酷的条件下使用;加工硬化性优(无磁性)。 海水里用设备、化学、染料、造纸、草酸、肥料等生产设备;照像、食品工业、沿海地区设施、绳索、CD杆、螺栓、螺母
316L
18Cr-12Ni-2.5Mo 低碳 作为316钢种的低C系列,除与316钢有相同的特性外,其抗晶界腐蚀性优。 316钢的用途中,对抗晶界腐蚀性有特别要求的产品。
321
18Cr-9Ni-Ti 在304钢中添加Ti元素来防止晶界腐蚀;适合于在430℃-900℃温度下使用。 航空器、排气管、锅炉汽包

 409L
11.3Cr-0.17Ti-低C、N 因添加了Ti元素,故其高温耐蚀性及高温强度较好。 汽车排气管、热交换机、集装箱等在焊接后不热处理的产品。
410L
13Cr-低C 在410钢的基础上,降低了含C量,其加工性,抗焊接变形,耐高温氧化性优秀。 机械构造用件,发动机排气管,锅炉燃烧室,燃烧器。
430
16Cr 作为铁素体钢的代表钢种,热膨胀率抵,成形性及耐氧化性优。 耐热器具、燃烧器、家电产品、2类餐具、厨房洗涤槽、外部装饰材料、螺栓、螺母、CD杆、筛网
430J1L
18-Cr0.5Cu-Nb-低C.N 在430钢中,添加了Cu、Nb等元素;其耐蚀性、成形性、焊接性及耐高温氧化性良好。 建筑外部装饰材料,汽车零件,冷热水供给设备。
436L
18Cr-1Mo-Ti、Nb、Zr低C、N 耐热性、耐磨蚀性良好,因含有Nb、Zr元素,故其加工性,焊接性优秀。 洗衣机、汽车排气管、电子产品、3层底的锅。

410
13Cr-低碳 作为马氏体钢的代表钢,虽然强度高,但不适合于苛酷的腐蚀环境下使用;其加工性好,依热处理面硬化(有磁性)。 刀刃、机械零件、石油精练装置、螺栓、螺母、泵杆、1类餐具(刀叉)。
420J1
13Cr-0.2C 淬火后硬度高,耐蚀性好(有磁性)。 餐具(刀)、涡轮机叶片。
420J2
13Cr-0.3C 淬火后,比420J1钢硬度升高(有磁性)。 刀刃、管嘴、阀门、板尺、餐具(剪刀、刀)。

网友:

盐酸还是用PVC或者FRP管道(桶槽)的好,只要不撞击,保证你用一辈子.

网友(2011-11-28):
请问在不锈钢316或304攻牙,断掉丝攻,请问用什么材料可以快速腐蚀丝攻,谢谢高手

网友:
请问在不锈钢316或304攻牙,断掉丝攻,请问用什么材料可以快速腐蚀丝攻,谢谢高手 !QQ2206308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