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控制电路设计---[请教]

楼主(2006-07-10):
请各位大虾帮我设计一液压控制电路,要求:一路主电机,两路油缸(两电磁换向阀),主电机启动后换向才能工作,时间继电器控制,脚踏控制换向,有自动和手动转换,1号换向阀一头工作到时间停止,2号换向阀一头工作,到时间后1号2号换向阀同时工作,油缸复位即完成一个工序

网友:

这个不算太难,不过我这两天时间不够,要得急吗?如要得急,可以找一本《机床电路读图须知》参考下,把几个典型电路纵使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

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设计一下,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