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床AMADA357型号,在加工过程中总是出现2050报警

楼主(2006-07-10):
大家好!!在下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法拉克系统04P的数控冲床,在加工中经常出现2050的报警,本人只是了解一点,请问是不是由于机床冷却系统没有发挥作用,请各位高手指教.别告诉我如何解决这样的报警,并使之再次发生!!

非常感谢

网友:

2050报警我查查看,你可以把报警记录下来,放到网上,我看了看书,上面没有2050报警纪录。

楼主:

FANUC 18P系统发生2050报警,请帮助分析

网友:

还真不清楚,各位有知道的吗?

楼主:

小站老师您好:我今天又看了一下我们单位机床的报警信息,是no.2050     phnc alarm   请问如何排除这个报警信息,机床周围环境温度在30度左右,加工中的冲压速度并不是太快,一般在机床工作半小时就可以出现一次这样的报警.使机器断电后在重新启动机器,即可在次加工.但不久又会报警
请帮助分析原因并提供解决的方案.谢谢

楼主:

机床是法拉克18P系统

网友:

不是2050号报警,应该是2050号参数报警,你把2050号参数记下来。
以前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没有人动过2050号参数。如果你以前动过其他参数,请把它改为初始值。也许会有结果。
下次再有这种报警,要把详细报警纪录下来。

网友:

法拉克18P系统 具体参数我不清楚你联系一下,我想一定有人是把参数更改了你联系一下AMADA公司或发那克维修010-62984745,62984743

网友(2006-08-31):

呵呵,你应该找AMADA公司的售后服务啊~

有没有人用过TRUMPF的数控冲床呢?直线刀库,所有冲头都可以360度旋转

网友:

AMADA公司的技术服务电话是:北京AMADA   (010)  67869381
                                         上海AMADA    (021)  62121111
                                         深圳AMADA    (0755)83599088

网友(2007-09-30):
先看一下PHNC那边的小显示屏上的报警提示,基本上是液压伺服系统的问题

网友:
有具体的文字吗

网友(2009-06-20):
我以前见到过,是里面有一个东东跳了

网友(2009-09-21):
还没有解决?我来提供!不知道怎么插入附近
报警编号是旁边LED显示柜的。
357冲床2050报警系列

报警编号        报警内容
1        system alarm
2        backup alarm
3        battery alarm
4        input error
5        insuffer turn par
6        tuning on alarm
7        stop alarm
8        MODE alarm
9        emergency alarm
10        servo alarm
11        norm press limit
12        RAM overrun
13        over tonuage limit
14        ser dstbn err
15        tuning on

网友:
让油泵休息一下啦,应该是温度过高

网友:
好好看看我提供的解释,然后在找出对应的问题。

网友(2011-01-29):
你的油温控制阀是不是被人调整过了,是有油温过高报警的,你将油温开关跳到60°后再观察。

网友:
说明书中应该有报警说明吧!!!!·

网友:
我也没看到有个啊!你是不是看错愕了

网友(2013-10-07):
同样问题呀,还解决啊,求哪位高手帮帮忙啊!报警系列是:11        norm press limit

网友(2019-07-07):
你好
0 y( n9 J) w, v1 ]- Y2050报警你后来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