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用柴油机与工程机械用柴油机的区别---[讨论]

楼主(2006-07-11):
各位网友,大家来讨论一下汽车用柴油机与工程机械用柴油机有哪些区别呢?性能有哪些差异呢?

网友(2006-08-24):

首先我感觉是工程机械用柴油机的排放要求很低,更注重功率和扭矩。

网友:

汽车用柴油机才更注重废气排放及噪音排放.而且更应注重加速性能.

网友:

工程用柴油机要求低速扭矩大,调速率低。

网友:

工程用的柴油机可以采用纯水冷却,而且大小重量的限制相对小一些.

网友:

我的看法:
    关键是车用柴油机的工作特性和工程机械柴油机的工作特性应该有一些差异。这样才能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

网友:

工程机械用的柴油机一般需要的转速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用柴油机要求低速扭矩大,调速率低。

工程机械柴油机应该是这样的。贮备扭矩更大,更能胜任恶劣的工作环境。

网友:

工程机械一般结构比较简单,性能上面它要求工作稳定,能够适应长久大负荷,这就是有些工程机械的标定功率用的是12h或者连续功率
而车用柴油机往往只需要15分钟功率即可,下面是功率的标定:

柴油机根据用途不同,除设计结构不同外,对功率调整和标定也有所不同。一般有四种标定:
15分钟功率——既柴油机允许按标定功率连续运转15分钟。适用于汽车、摩托车、摩托艇等。
1小时功率——既柴油机允许按标定功率连续运转1小时。适用于农业拖拉机、轮式工程机械、矿用机车、内河船舶等。
12小时功率——既柴油机允许按标定功率连续运转12小时。适用于工业拖拉机、排灌、发电、履带工程机械、内燃机车、轮船等。
连续功率——既柴油机允许按标定功率连续运转。适用于远洋轮船、电站、农业排灌等。

网友(2006-10-12):

现在基本分为pessengercar用柴油机以及heavyduty。pessengercar现在一般趋势是走HSDI的趋势,缸径较小,转速较高。而heavyduty的柴油机缸径一般都会至少在95之上,其实个人认为100之上更佳,小缸径的柴油机走heavyduty的十三工况法规比较困难,因为燃烧组织较困难,不如大的好弄。

网友:

工程用机械对排放的要求没有同级别的车辆用柴油机要求高

工程用机械对工作环境的要求高一点

工程机械用机一般会对高怠速以及低速扭矩有一定特殊要求。

车用柴油机和工程机械用柴油机的调速器要求不一样。一般车用柴油机要求反应快。平稳。

楼下补充哈~我是胡说八道。有错的地方海函

网友:

车用柴油机通常只用两工况调速,工程用的要用全工况调速.车用的强调高转速,工程用的着重低速大扭矩.

网友:

标定功率
调速特性
转速差异
转速效率

网友(2006-11-18):

工程用柴油机的转速较低,一般标定转速为2200r/min,扭矩储备一般为20%~30%以上
车用柴油机的转速轻型车一般为3200~3600r/min,中型车一般为2500~2800r/min,重型车为2000~2300,扭矩储备一般为10%~12%以上

网友:

工程机械用柴油机的特别要求:
1. 长期工作可靠,耗油少;
2.动力强劲,扭矩储备大(20%~30%);
3.标定额定功率为持续功率或12小时功率;
4.外形小、重量轻。
(风冷机现在好像不大流行了,成本高、噪声大、冷却效果不理想。)

网友(2007-01-28):

其实车用柴油机和工程机械用柴油机差别不大,像康明斯、道依茨、斯太尔等车用柴油机,都广泛应用于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机械上。

网友:

还是有区别的,工程机械用柴油机功率不一定很大,但低速扭矩一定大于同功率的汽车用柴油机,另外调速器也不一样。

网友(2007-07-29):

车用柴油机要求起速快,一般用两极调速器,而对发动机的转速精度和稳定性要求不高.工程机正好相反,
例如:汽车起重机用的柴油机,下车部分用两极调速器用于行驶,上车部分用全程调速器用于起重.

网友:

工程机械发动机,更强调工作可靠性,一般转速比同品牌车用发动机要低,标定功率小。
车用发动机,由于汽车行驶要求较高的车速,所以一般转速较高,且因为全负荷时间较少,所以标定功率较高。